四轴问题求解!

楼主(2011-09-18):
开始点和结束点怎么对不上位?有个小台阶,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昨晚从装了系统和MACH软件结果还是这样,那位师傅能解答?

网友:
啥机器 照片看看,本身重复精度如何?

网友:
激动  激动  又一个四轴机  我也想要

网友:
程序是如何编的,A轴转的时候Z轴有变化吗?自己分析一下

楼主:
是林大夫的机子

楼主:
我的机子

四轴没三轴好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A轴同心度不好,就是Z轴越雕越深、或者越雕越浅

楼主:
我三轴雕的很好!A轴同心度不好有很大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三轴雕的很好!A轴同心度不好有很大可能.

如hz果同心度不好,做刀路时顶部(材料表面)留点“偏置',或者用机A轴铣一遍料胚。

网友:
不会是同心度的问题,因为你是360度雕刻,同心度再差又回到原点了,也不应该差啊。

楼主:
是啊!不知道那里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PM编程,0度开始360度结束 直线雕刻 走刀任意。

网友:
电脑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