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级大金星 油改电

楼主(2011-09-18):
油的太麻烦。再说不会调机。每次都得请人调。干脆油改电了。用的浪宇3520电机。准备用2块3S  2200串联。谁知道能搞几分钟?

网友:
还没完成就发上来了,你也太积极点了。

网友A:
求报配置.还是电动的安全.油机太危险!不小心就砍死人

网友B:
建议3S并联,串联的话对电池组的一致性要求很高,不过并联的话电机的KV值要高些,电调要大些。

网友:
我也改成了一架。注意调重心,感觉你重心太靠前了!

网友:
改后稍有点低头。因安装55发动机时,在翅膀30%处调平后飞起来时有点抬头。所以就改成现在这种情况了。如果飞起来后发现有严重的低头情况还可以通过调整电池的位置来改变重心。再有这个电机拉力不小,应该很轻松的就能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报配置.还是电动的安全.油机太危险!不小心就砍死人

这种级别的飞机,就是电动的危险性也非常大,玩时还是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报配置.还是电动的安全.油机太危险!不小心就砍死人

3个FUTABA3003舵机  浪宇3520 电机 60A ZTW

网友C:
支持下改电的朋友,星宇飞机做工不错。LZ不如锯掉一些头部把电机装在防火板上,强度会更好些。再美化下电池舱就更好了。不知改完了起飞重量是多少。
我改的那架起飞重量2250g,ZTW60A,双天4250 510KV,双3S串联,首飞5分钟落地,电池大概3.8V。

楼主:
呵呵。我们配置差不多。我也买了你这个电机架。不过没用

楼主:
除了电机不一样。基本都一样了。这个能搞5分钟吗?

楼主:
我这个电池舱上面有个盖。没装上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电机不一样。基本都一样了。这个能搞5分钟吗?

主要看你的飞机重量了,先飞3分钟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下改电的朋友,星宇飞机做工不错。LZ不如锯掉一些头部把电机装在防火板上,强度会更好些。再美化下电池舱就更好了。不知改完了起飞重量是多少。
我改的那架起飞重量2250g,ZTW60A,双天4250 510KV,双3S串联,首 ...

我有类似配置的电装(电调是好盈60A),14寸APC桨,飞机起飞重量1900克左右,2个2200的电池串联,如果去到3.8V,估计要十多分钟才行。。。这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5446

网友:
补充:我是比较温柔的飞,有时还关动力滑翔

网友D:
你应该用郎宇2814电机+1260桨,一块5000MAH电池够你飞15分钟。
我也改了40级。

网友:
我的40十字军改电!

我的40级十字军是飞速达的3548 890KV的电机,13*6的桨,AX65A电调,4S 3300mah电池*1,,3003舵机*4。正常飞行时间为5-10分钟。

网友:
我的50级回来了。出差没时间拆箱。急啊。

网友:
很多朋友都有40-50级油改电的经验,大家都发发自己的成果,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用郎宇2814电机+1260桨,一块5000MAH电池够你飞15分钟。
我也改了40级。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A0NDgwOTIw/v.swf

晕2814可以拉动吗?我有2820的 呵呵。MX2在用

网友:
楼主的40级油改电已经飞了,拉力、重心什么的都很好。用两块2200MA的电池串联飞行5分钟下来后没有什么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3S并联,串联的话对电池组的一致性要求很高,不过并联的话电机的KV值要高些,电调要大些。
大错特错了,没有特殊情况别用并联。串联6S的话LZ没报KV值和桨的尺寸,所以预估不到飞行时间,只能说说自己之前50油改电的经验,银燕4020 522KV,12*6桨,全油35A,飞练习机的话可以飞个10朵分钟

楼主:
我现在用的事 浪宇2820   520KV的。用的是12*6的浆。在用大了就扫地了。飞5分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事 浪宇2820   520KV的。用的是12*6的浆。在用大了就扫地了。飞5分钟没问题

貌似2820没有这么低kV的啊,kV520的貌似是3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