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 活一条爱德美F1 (图)

楼主(2011-09-18):
朋友收拾屋子收拾出来的  我记得是他四年前玩过,
先上图
微微泛黄 成色还是很新的 没有伤 也挺漂亮

打开外挂后 都生锈了,看了一下原来的结构  总是觉得90°软轴 效率太低了......不过暂时也没什么大办法

正好手里有组500直机的动力 不知道用上去合适不
3126和80a电调

问问大家几个问题
1 ,这个动力组给这条船用的话行不行 3126 和80a电调,配合6s 。或者推荐一套动力 不用太暴力 不追求什么上百 就是看上去有速度感就行 手头有四组3s 2200锂电
2,配多大浆
3,原装图上的5mm金属弹簧外管 换成塑料王行吗?但好像只有外径4.4的,装上去后空隙应该挺大。软轴肯定是要换一个,只能用3.18的了 因为这个外挂的直轴内四方形是2.5*2.5的想用4mm的软轴 插不进去吧......
4,此船 转向舵机用9g那种小舵机 够力吗?不够力换成金属齿的呢?以前他用的是标准舵机。
麻烦大家了,本人没玩过船 略懂一二 还得摸索
我在北方 天凉了,争取在不是很冷之前下水
此船还改了升级很多地方 做完后一起发出来

网友:
我也有同样一条F1,就是因为那个软轴太不给力了,很容易就断了,你用无刷转速更高,断的机会也更快,祝你好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不怕断 就是想用我这套设备 不知道合适不

网友:
我简单说说吧,首先用桨,我建议从40的桨开始试试,金属或者尼龙你自己摸摸兜里银子再定。这船当初配的是普通有刷电机吧(雷虎用燃油的),要是换无刷的,我也建议你换和原来规格差不多的,换成内转36无刷就已经很暴力了。用内转你还可以看看是否有空间加水冷。另外电池也不用太厉害。我的建议是你尽量遵循原船的设计原则,不要太暴力,不然船的重心和平衡都是问题,

网友:
1、动力用你现有的可以一试,要做防水和冷却,电源3s就够了,个人觉得转速不宜太高,90°的软轴是比较不可靠,功率损失大,断轴可能性高。
2、桨要跟你的动力配,可在35--40直径间试验选择。
3、软轴套可以用塑料王,软轴就用3.18,并注意软轴的正反方向。
4、请使用标准舵机。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因为没玩过船 所以根本不知道这个原装动力是什么 呵呵 我也不想太暴力 只是手上有这些东西 就想试试  我再摸索摸索
平时闲的话 就多下点功夫 搞一搞
90°软轴很要命 但是要改的话 就得重新做一个外挂 也是个挺大的工程 我再研究吧

网友:
既然你担心那个90度的软轴,那你就应该知道不能用太厉害的电机哦。这机器一般跑跑就好了,千万别图快,它原本就没设计那么快。

网友:
这船跑快了,很受容易翻的。静止时全油门启动会后空翻,稍快点转弯会翻滚。抗风、浪能力超级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都这么说,但我这个有点改进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弄完后发出

网友:
特别喜欢F-1

网友:
这船原来用540有刷电机,可以作个参考,顺便在这里求个引擎版的外挂机,爱德美应该有款引擎动力版的,有的朋友上些照片哦,F1爱好者。

网友:
我也有一条,用的“民工”的船体,雷虎的21挂机。
放了2年了没有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收拾收拾 一起发出来玩玩 呵呵
11楼图片很给力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第二张图  是什么挂?现在买个外挂 好像很少

网友:
那里有船体买,我有雷虎的挂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