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四轴的一号电机

楼主(2011-09-18):
请教个问题,我的KK飞控是四轴十字,安装时是不是要把板上的箭头朝向其中一条架子,也就是说箭头所指的电机为一号电机,即机头,是不是这样?

网友A:
说明书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有

什么说明书?KK板的吗?专家没发给我呀

网友B:
板上的小箭头指向前方,十字模式就是指向1号电机,X模式就是指向两个电机中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上的小箭头指向前方,十字模式就是指向1号电机,X模式就是指向两个电机中间。

再请教下一三号电机是不是顺时针转(从上往下看)装反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一三号电机是不是顺时针转(从上往下看)装反桨?

十字模式下3号电机是逆时针旋转,装正槳.X模式下3号电机是顺时针旋转,装反槳。(所说电机转向均势从上向下俯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