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SX9。

楼主(2011-09-18):
第一个问题DSX9校准摇杆怎么弄?换手后是否用校准?
第二个DSX9右边最后那个是个复位开关,会自己弹回来是吧?
第三个问题,固定一模式下FLAP是哪个旋钮,是不是左边侧面?动旋钮没反应,而右边的有。直机模式下左边那个动螺距还会动,幅度小。

网友A:
摇杆校准进工程模式,换手后看中立点飘了没,没飘就不用校准哦~

楼主:
谢LS两位。
还有看到过帖子说关机屏幕横道正常,那开机呢,我的开机时响两声的同时会出现,不像关机那样一条或两条,而是好多。顿一下就好了。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