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华科尔120D02锁尾的问题?

楼主(2011-09-18):
搞了一天都找不到华科尔120D02陀螺自动锁尾,陀机的正反在那里设备!用遥控拨尾巴的正反就找到,就是找不到自动锁尾的正反!请知道的模友告知一下!麻烦啦!

网友:
     你说的正反是不需要设定滴,除非你改装了原机,
或者用了不是原装的尾舵机才需要搞这个问题。
这个锁尾的正反通常在锁尾陀螺上设定,不在遥控器上。
且由于不是高档模型,这个没有可设定的设计。

      如果真的要这样用,
可对换舵机内部接线,或者反向安装舵机,或者反装尾桨来解决
问题是需要有一定的DIY动手能力。

网友A:
你是说补偿的正反的话,那个没得调!

网友B:
120d02锁尾方向是固定的,反装似乎没啥用,等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0d02锁尾方向是固定的,反装似乎没啥用,等测

只要将舵机臂旋转180度 就可实现反向,为了拉杆的顺畅就需要翻个面安装舵机,
由于舵机支架是不对称的,故安装前需要DIY加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补偿的正反的话,那个没得调!

对了,没得调,你买个代用舵机的话,如果方向不对,那是没辙!

楼主:
我这个是原厂的陀机啊,控是2801的

我现在就是引用了六楼的方法,改变了陀机的方向!谢谢,但是这飞机飞起来有点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没得调,你买个代用舵机的话,如果方向不对,那是没辙!
斜盘的话就改舵机内的线!等于改反向舵机
尾舵的话 刚才那位兄弟倒是提醒了。可以改到另一侧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引用了六楼的方法,改变了陀机的方向!谢谢,但是这飞机飞起来有点震
那是调机不到位!重新调!

网友:
华科尔电直Q群 希望同路中人能够 参与多多交流  Q群;97026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