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作过磨带锯条的机子

楼主(2011-09-18):
我想自己作一个磨带锯条的机子,可是本人只听说过有这种机子,可惜没见过,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或照片给发一份,本人在这谢谢。

网友A:
带锯你磨了也没用的。还在分齿机的
如是双金属带锯还要麻烦
我没见过实物,只是在DISCOVER 节目中有看到

网友B:
你的带锯条能用到磨损都不断?真牛X

网友C:
我给朋友做了一个,他下料不锈钢。双金属锯条用的厉害,经常要磨,否则就断了。成本太高。我查了下等齿的最低要近2千,变齿的更得6,、7千。没办法我给他做了个简易的:台式砂轮150的装在可前后移动的简易导轨上,砂轮前装有可左右移动台子,上面固定两个齿型靠山,再树一竿子(挂锯条用),将砂轮修成锯齿状,前后移动砂轮,再左右调整台子。开磨!后来朋友嫌靠山碍事,拆了一个,他说还有一个也要拆!接下来就一个一个的数齿了,。。。

网友D:
20年前我在学校边的带锯房见过,应该是自己做的,很简单,是磨最大号带锯的那种。锯条椭圆形仰放,用个小曲轴带动一个往复的钩子,然后就是一个砂轮机。那是也没注意每次是钩一个齿的距离磨一下还是钩两个齿的距离磨一下,估计变齿的就应该钩不止一个齿的距离了,磨完一种齿再磨另一种齿。是全自动的,师傅在旁边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