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CB100

楼主(2011-09-18):
新手请教CB100    和260A 哪款好玩  现有2801控

网友:
有华的控就买个cp吗

网友:
260挺耐摔,可以放心玩,压力不大。CB100也挺稳,但不耐摔,。这两个我都有,最近入了CP,这个好耐摔还好玩,有了这个都不会再想碰那两个了,感觉上的多。

网友:
玩机都小心点

网友:
有2801,就选华吧。

网友:
CB100也挺耐摔的,就是尾桨稍微脆弱一些。
我当时买的副厂尾桨,4元一付。

网友:
就CB100吧,操控比260A精准。

楼主:
CP是撒机型啊

网友:
推荐cb买200多的配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