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了UBEC后,XAircraft 声光指示器不起作用了

楼主(2011-09-18):
今天加了三合一大功率UBEC,去掉了四只电调的红线,开机后XAircraft 声光指示器不能用,声光均无;去掉UBEC,恢复到原状后XAircraft 声光指示器恢复正常,不知什么原因,请教!

网友:
XAircraft 声光指示器   哪来的?

网友:
上一张去掉后的图片看看。

楼主:
怎么上图啊?

网友:
您在我们玩家群吗?
在群里直接发图片也行。

楼主:
不在群里,群里有同时用过三合一大功率UBEC和XAircraft 声光指示器的吗?

楼主:
三合一大功率UBEC接线:三合一大功率UBEC电源输入JST插如X50-V4电源带的5个JST母头之一,XAircraft 声光指示器插入飞控输出端第10通道,UBEC电源输出端插入接收机电源口及飞控输入、输出端任意插口均出现上述现象。

网友:
奇怪,你的UBEC,3pin线没有插到飞控上?

楼主:
UBEC,3pin线插到飞控上了,拍张片时取下来了。

网友A:
接了UBEC后 ,AHRS上的灯会亮吗

网友:
应该是线路连接问题

网友:
我已经加了、一切正常、已经发了一只给ABIN测试、今天就会到、看下面视频、声光报警器有声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了UBEC后 ,AHRS上的灯会亮吗

AHRS上得灯正常,只是XAircraft声光指示器不工作,UBEC单独工作正常。

网友B:
你接错接口了,应该是输出的12通道接口呀,你去接到10通道接口了,自然不能正常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接错接口了,应该是输出的12通道接口呀,你去接到10通道接口了,自然不能正常工作的

我的意思是这两个不能同时用,加了UBEC后,XAircraft 声光指示器不能用。XAircraft 声光指示器接在12通道,UBEC不能并在12通道吧?

楼主:
搞定!三合一大功率UBEC输出电压为5.3V,而XAircraft 声光指示器工作电压为5.0V(电压设计范围太窄),解决办法,在UBEC输出端加了一个5.1V降压模块后,UBEC和XAircraft 声光指示器都能正常工作了。同时装有这两个模块的模友们可以借鉴!

网友C:
你这叫搞定啊、模块上面有个开关选择电压的、你看了吗?还要加模块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叫搞定啊、模块上面有个开关选择电压的、你看了吗?还要加模块降压

你要好好看看模块的说明书,输出电压为6V和5.3V,默认5.3V,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也是5.3V,串联一个亚托5.1V双向减压线后,测量电压4.6V左右。XAircraft 声光指示器可以正常工作。这个三合一大功率UBEC也是本论坛专区有人用过的,估计以后用的人不少,我是用此方法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不是XAircraft 声光指示器设计电压范围窄(高于5V保护)请XAircraft做个试验验证一下吧!也表示对模友负责吧!
        刚又看了一下三合一大功率UBEC模块还是你在论坛里推荐的,你可用XAircraft 声光指示器装机试试,但愿不是个案!

网友D:
(串联一个亚托5.1V双向减压线)是二极管吧

网友E:
应该是二极管。

网友E:
请XA做个试验,是否这个结果!

网友F:
我也用这个UBEC,开关选在5V,随便插在飞控的某个空余口上。。。一切正常。。
楼主降压后的4.6V有点危险啊。。。有负载后会不会更低?不知道飞控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反正这个电压云台舵机就不给力了。。。飞行中飞控会不会因为电压低而停止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