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45改数控之丝杠安装及一些遇到的问题与处理方法。

楼主(2011-09-18):
先上图,心得慢慢写 X轴安装

楼主:
Y轴改装

楼主:
Z轴安装

楼主:
一根25MM的光轴,大家猜猜这是用在哪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Z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Z配重
   对
7016下料,一个字累,1000MM*300MM的料。

网友B:
这个丝杆位置够呛的

楼主:
来说说改装中遇到的问题及注意的地方。
X轴,用的是高速,高精度安装,也就是两边各两个角接触。1000MM*300的台面放在7016上加工图一中的平面。那个就怕怕的。因为丝杠安装座空间太小,没办法装下丝杠座,我的方法是磨掉点丝杠座高度。如图三中。小潘是铣掉平台高度,可我没加工工具只好这样。安装中一定要注意丝杠与平台直线度,我是控制在全长5丝。
Y轴安装主要问题是,丝杠中心与安装位不同心差6MM,(BS下西湖生产厂,这也做的不同心)如图5中没办法上定位销。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因Y轴安装座比原来的要大不少,不同心,轴承座无法在中槽中运行。所以不要相信什么大厂出的东东。
Z轴下面是一个深沟轴承反面如图8中,反面是一个推力轴承,因为这里不是受力点,上面还要放装一对角接触轴承。在这里又是一个没在孔中心,只能用**钻割出个方框。还有就是走丝杠的中槽没铣过,会撞到丝杠座,磨掉一点。
一些感受:第一,一定要确定一个基准面,并测量丝杠中心与安装位同心,(不要相信大厂,因为当时设计的是手动,对丝杠没多少要求,都是装配工安装定位,没有互换性。)
                    第二,在没有母机的情况下,还是最好不要改,为了一点小改动要搞死人的。
                    第三,安装丝杠时动行平行度一定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丝杆位置够呛的

小潘家买的,我的是加长的平台, 只好这样了,还好运行不错,无回差。

网友C:
老大,钢板打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钢板打反了,

没反,全要用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潘家买的,我的是加长的平台, 只好这样了,还好运行不错,无回差。

  我第一次没装好,回差有几十丝,还以为是丝杆的问题。仔细检查才发现是轴承档位有问题 改进后再测试,发现回差小了很多

网友D:
楼主亮下整机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亮下整机呗。。。。。。

我帮亮

网友:
有段时间没有来,整理过了啊

网友:
越来越乱了。

网友:
一看Z轴的导轨长度我就打消了改的念头

网友E:
办把椅子慢慢听课

网友F(2012-06-10):
大名鼎鼎西湖7045美人

网友G(2012-12-07):
Z轴改造太难 等看楼主怎么办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G:
Z轴改造太难 等看楼主怎么办 嘿嘿
已完全改好,看我其它帖子

网友:
问下7045指的什么,行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