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太差劲了,居然也会被干扰

楼主(2011-09-18):
买了个天7,结果在家里试机的时候直接炸了
一开始以为模型的问题,后来发现,每次我同时开着facetime和天7的时候,facetime会被干扰,2.4g居然都会干扰

想到当天我开了facetime,结果就突然就失控,我才恍然大悟

还有天地飞的技术人员,吹牛和推卸责任的能力那是一顶一的,一味推卸责任,最后干脆跟我说,你去找商家处理,浪费了我不少电话费(我是长途),我给他发控和facetime干扰的视频过去,他根本不理会

我不想以偏概全,确切来讲

我买到的那个天地飞7,是个垃圾

也许只是个例,希望只是个例

网友:
 不是吧,还准备支持国货呢……

网友:
在网上查帖子,看到天7还有失控表现。

楼主:
现在我迷茫了,不知道买什么控好了

有啥推荐么

老鸟推荐futaba的6exhp,但是好像山寨货很多,有点不知所措

网友A:
facetime是什么?

网友:
我用天7也炸过一次机,没找到原因,不确定是不是控的问题
lz买个好控和FACETIME一起,看看会不会这样?

网友:
说实话,我用天7快一年,基本还是比较满意,但是有一个小问题:我一般先开控,在给飞机插上电源,马上飞没问题,如果过3到5分钟,控就和飞机失去联系 ,天7的接收机亮红灯,然后重新对频开机正常了,就这个情况我遇到了20次以上(备注:我是单飞,周围没干扰),我朋友和我一起飞天7时候也遇到过,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我用天7经常在10几个控开着的情况下飞没有试过干扰失控什么的,就是接电时和放久了要从新对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acetime是什么?
同问

网友:
IPhone上面的视频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

视频通话

网友:
都用iphone了还用田七啊

网友C:
正常,现在家庭里搜下热点都能找到好几个,带宽一大肯定被干掉,T7才三个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现在家庭里搜下热点都能找到好几个,带宽一大肯定被干掉,T7才三个频点

以下纯属个人看法(只供参考)

网址:http://tech.sina.com.cn/mobile/n/2010-06-29/22024365086.shtml

请各位仔细看上图的第3小结(3.两台iPhone 4必须都在Wi-Fi环境下,不必在同一局域网中。使用FaceTime需要保证防火墙的53, 80, 443, 4080, 5223和16393-16472 (UDP)端口没有被封锁。如果对应的端口被封锁的话,FaceTime也是无法成功的。)

Wi-Fi 频率范围:2.4-2.4835GHz 遥控器也是(2.400 GHz–2.483 GHz)因使用的是同一个频段存在相互干扰的可能性很大,视频通话是比较占用带宽。出现以上问题主要是大家不了解,这个问题同样可能会出现在所有2.4G遥控器上

网友D:
看样子视频通信跟图传系统是一个意思啊,早就听说用2.4G的图传系统就不能使用2.4G的遥控,一定要换成FM的,否则就要换成1.2G或5.8G的图传系统,这个应该跟遥控没有什么关系

另外WFLY天地飞的2.4G设计也没那么弱智,肯定不像14楼说的那样“只有3个频点”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大家还是多了解了解再说吧,否则不懂装懂会被人拍的

网友:
有问题出现----是好事情啊,
值得大家探讨,并以后可以规避
找到真正的原因才是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以后是不是用2.4g的控就不能在居住区用了,小区里面随便哪里都可以搜出一大票热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pad,买了专门用来视频聊天的,我就当电话用了

网友:
什么电子发射机和接收机在同频的情况下都会受到干扰,不想把控想像得那么神!

网友:
我的天7用下来什么问题都没有 都1年多了

网友:
难道被干扰就一定是差得吗?那FUTABA 都不敢做遥控了。只能心灵感应了,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以后是不是用2.4g的控就不能在居住区用了,小区里面随便哪里都可以搜出一大票热点

一般无线路由、无线鼠标之类的相对功率较小,且频带较窄,所以影响不大,你那个估计是挨太近了,所以影响较大

网友:
天7
推荐dx6i dsmx or dx7s

网友:
看到此贴,专门测试了一下,天9  2.4G完美被盖,Futaba 10cg 反应依然迅猛,不管是DSSS还是AFHSS啥的,差距是多方面的,必须承认

楼主:
回复 网友F:

偶去买了个6ex 72m的,听朋友推荐的,不知道好不好用,反正将就着用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兄弟,你说话真有水平

网友:
2.4G控在同频覆盖的情况下,多个跳频点可能也会被干扰,这不是进口和国产的问题。例如2.4G图传和控不能同用,玩FPV的兄弟们里这是常识,futaba也逃不了…楼主可以买个T8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去买了个fm72的6ex,我算是怕了!不过我问了几个朋友,貌似都木有类似情况发生啊。还有,有什么东西可以拿ipad做图传接受器不?

网友:
看来国产设备还需进步。廉价路线做不长的,山寨机就是例子。大家知道以后避开就是。也别迷信进口货,放杂波干扰器边一样被干掉…

网友:
看来还是用回72mz安全

网友:
小题大作了,用了2.4g保证你的飞机不会被同频的控接管,但是接收机自我保护还是有的,
2.4g只在对频的时候是双向通信,弄两个同频的信号,照样压制,手机的压制近距离不可小视,你电话是低频,你的facetime可是2.4g同频的,1.2g图传的谐波都会压制接收机,何况你的手机呢

网友:
哈哈 2.4G不是神话   我还是回来用72M

网友:
不敢用国产。

网友:
标题

大家快去买几千元的进口控吖!不然要失控、要炸机啦!你信不信?反正我信!

楼主:
回复 网友I:

失控保护在这个时候有用么,当时是突然自己全油门啊,不是突然失控的原状态保持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是你的失控设置没弄好,天七的失控设置好像不是保留原始飞行状态吧,而是按照预定的值来维持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视频通信跟图传系统是一个意思啊,早就听说用2.4G的图传系统就不能使用2.4G的遥控,一定要换成FM的,否则就要换成1.2G或5.8G的图传系统,这个应该跟遥控没有什么关系

另外WFLY天地飞的2.4G设计也没那么弱智 ...

爲什麽同樣情況下DX7,10CG不失控呢?(3台電腦WIFI同時開著,2.4GHz Linksys ABG)

网友:
引用 网友J:

爲什麽同樣情況下DX7,10CG不失控呢?(3台電腦WIFI同時開著,2.4GHz Linksys ABG)

呵呵,比亚迪宝马,奥拓奥迪,加上你的意思 中 国人和外国人。我说的啥意思,就不多说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爲什麽同樣情況下DX7,10CG不失控呢?(3台電腦WIFI同時開著,2.4GHz Linksys ABG)

宝马比亚迪 奥迪和奥拓,加上你想表达的外国货和中 国货,外国人和中 国人。呵呵,有意思,

网友:
那价格说啊。7C和天7你去比啊

网友:
1700对比700,约等于17/7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宝马比亚迪 奥迪和奥拓,加上你想表达的外国货和中 国货,外国人和中 国人。呵呵,有意思,

你誤解我的意思了。
2800和600當然不能比,價格已經擺在那裏了。
但是托硬要把600的東西說成和2800的是一樣的忽悠新手就不對了。

网友:
电子设备,都有它出问题的时候。只是相对可靠而言。频段很关键,多样同频段设备同时使用相互干扰几率很高。需一一对频避开干扰点。功率大的可能受干扰少些。600块说成2800是不道德的行为。商家手段都很黑暗。盈利是关键!好不好使他不管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誤解我的意思了。
2800和600當然不能比,價格已經擺在那裏了。
但是托硬要把600的東西說成和2800的是一樣的忽悠新手就不對了。

有钱呢,直接上进口好东西,当然最好了,但是资金不够,国产的就不要要求太多了,我一个哥们在日本买了个东芝的pad,比国内还贵三百,但是人家在日本工资高,国内工资低,没法用同样的标准来消费。重要的是有些东西起了很重要的普及作用,天地飞,华科尔,xxd都是此类。大普及才有大降价,爱好者才会增多。模友才会最终受益。

网友:
FACETIME 能把 遥控器干掉,?我的妈啊,不至于吧,LZ有没有试过其他的2.4G有没有这种现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迷茫了,不知道买什么控好了

有啥推荐么

老鸟推荐futaba的6exhp,但是好像山寨货很多,有点不知所措

用6EXHP,不要在强高压输电线下!我的行货6EXHP平时什么时候都很稳,就是有段时间老是出现莫名其妙地问题,最终怀疑到是接收机原因、但当时没想到是环境所致。直到现在飞行场地的变更,又一贯完好如初,仔细回味就是高压线电场造成!

网友:
最早使用手机时,不知模友有否发现过手机串线现象。
我有经历这现象过:一次我跟朋友通话过程中,手机居然又传来一男一女在打情骂俏嘞
我感觉不对,就问那朋友你他**咋搞起3P来,那朋友很郁闷回击你才搞3p。
后来咨询了移动服务台才知道是串线原因

网友:
我支持国产,大家发现了吗?为什么用外国的人都拼命找自己的原因,而用国产的就要找产品的原因,也许如果你用的外国控的话,你现在骂的是该死的那个FACE干扰了你的控,而不是抱怨你的不该死的控被干扰了,
再有,大家用过调频收音机吧?看到调台时相差0.几的频率下就可分为两个频道,如果你用过对讲机,那上面分的可是0.00几,我想说的是只要是频率重复了就会产生干扰,不管你是你的什么控,就是外星控也逃不了,互相干扰说明他们有频率重叠,楼上有位仁兄测试中 国和外国控,但这个测试必须要在弄清,干扰源是什么频率,试验的控是什么频率,即使每个控的差频只有0.几M的频率误差也不可忽视。
如果真的要测试就是都在所有都相同的频点上测试才有意义。
我支持国货,因为中 国的电子技术,是不落后的
一些模友的偏见观点,严重不同意,只要学过无线电的都会明白,真正的干扰和频率有关,和设备没什么关系

网友(2011-10-28):
言之有理.支持国产

网友:
标题

facetime干扰控。基本不可能。无线路由一般是两个频点,tdf貌似是4个。不管你用facetime还是qq都是路由里面设置的两个频点。所以不会干扰。无线路由同频了倒是会频繁掉线。同理不管你是几台电脑无线上网。只要是只有一台无线路由,都不可能造成失控。两台以上的路由,会有4个以上频点。有一定概率回同频。不知道tdf怎么选择的,选的不好是有可能的。
不懂不用乱喷,以上虽是理论。但是请描述故障尽量客观并奉上视频。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回复 网友K:

即使tdf的选择用的最笨的随机,重启是完全可以避开的。抗干扰还是f记做得好。其他不见得比tdf强。虽是国产但是没有某些人说的那么不济

网友:
如果想稳还是用f吧 天的控可以屏蔽不用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