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飞翼混控

楼主(2011-09-18):
控是天地飞6二代
飞翼是凤凰号2个
舵机
求教舵机接收怎么插接法? 控怎么调:
谢谢 在线等

楼主:
咋没人馁,我在等哦,不知道咋弄睡不着的

网友A:
控应该有说明书教你设置混控的

网友A:
我的是T6A,2只舵机分别接1、2通道(副翼、升降),然后在控设置好混控即可。如果方向不对,可以考虑把2只舵机的插口调换

网友B:
一和二通,设置三角翼混控。天地飞不都是中文吗?

楼主:
有襟翼副翼混控,升降襟翼混控,升降舵混控,升降副翼混控,用那个?舵机跟接收在接

楼主:
现在用的是1跟2通道 和升降舵混控 不行

网友C:
三角翼混控就是1、2通道混控

楼主:
OK是升降舵混控

网友D:
升降副翼

网友E:
说明书里有,适合三角翼,飞翼的,就可以,仔细看。另外,如果方向反的,把1、2通道的正反设置都调一下就好了,不用换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