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黑线版电调到底能不能用于四轴?

楼主(2011-09-18):
在动手D四轴前也看了些帖子,都说XXD电调可以用于四轴,刚好手头有2个XXD电调,于是在网上又买了2个,都是黑线版的,昨晚安装好后试机,因为不能设置油门行程,启动时有快慢,而且转速也不一样,但有很多高手成功的例子,于是就大着胆子进行下一步,装上桨调试,四轴拿在手上保持水平,稍加油门,等4个电机都转了稍微倾斜下,结果其中一个电机突然急加速,差点脱手,现在都不敢再试了,想请教下,XXD黑线版电调到底能不能用于四轴?如果可以的话要怎么调才能成功起飞啊?先谢了!

网友:
说能也有人飞不了,说不能也有人飞了

网友:
我们这里有人用这个飞的,没啥问题啊,不过他是一次买了四个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情况  很可能是+模式 并且陀螺仪反向造成的    黑钱只是不同步 并不是完全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情况  很可能是+模式 并且陀螺仪反向造成的    黑钱只是不同步 并不是完全不能用

我的就是十模式的,陀螺仪反向怎么调?

网友B:
能用,也能设置油门,我的四个xxd黑线电调全是二手的,还是从不同的人那里收的,飞起来完全没问题,至于操纵上和其他的有没有区别,呵呵,我没有其他的,不能比较,但飞起来绝对没问题!

网友:
我的四轴

我的四轴,xxd黑线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也能设置油门,我的四个xxd黑线电调全是二手的,还是从不同的人那里收的,飞起来完全没问题,至于操纵上和其他的有没有区别,呵呵,我没有其他的,不能比较,但飞起来绝对没问题!

那请问油门行程怎么设置

网友:
就是按照说明设的,单个能设,四轴也能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