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牌子的控好不好。。。。在淘宝上看的。。。感觉好便宜。。。

楼主(2011-09-18):
新手最近想买控,听大多数人说天6或者天7不错,就想入手,结果在网上看到有这么两个控,价格不是一般的便宜,所以来问问大家。。。。

富斯 FLY SKY 遥控器 FS-CT6B (2.4G)(6通道)        220RMB

富斯9通FS-TH9X 2.4G 遥控器(9通道)                          500RMB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做工很一般。不如天地飞。。。功能的确超值,稳定性不详

网友:
设置麻烦,还得通过电脑。

网友:
我在用这个9通的控飞450,功能很全,液晶屏比较大,显示的信息比较多,设置还算方便,比6EX好用。摇杆手感比我的JR3810差点,但还算舒服,开关手感比较生硬,用了快一年,经常飞,没有失控过。

网友:
呵呵,这2个控,其实还是可以,就是6通道要听过电脑设置,实在是麻烦。所以还是买9通道的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想多问一句的是,信号好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9通的这个就不用电脑设置么。。。

网友C:
FS控可以自己升级固件,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自己定制和扩展功能!!!而且在国外网站有开源的代码!!!!远比国内某些藏着掖着的商家强多了!!!!

网友(2011-11-08):
同问,距离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FS控可以自己升级固件,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自己定制和扩展功能!!!而且在国外网站有开源的代码!!!!远比国内某些藏着掖着的商家强多了!!!!

请务必把国外开源代码的网站地址给我,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电子配件,有条件还是一步到位好,要不就得重复投机

网友:
摇控器嘛,最好买主流的,JRXG7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是不富士的啊,我买一个富士低频的抢控,测试距离两米,价钱90米,是买大脚车强加买给我的。垃圾中的垃圾。

网友:
回复 网友E:

6ex不是富士能比的,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用过6ex吗。

网友:
 啥时候 FUTABA 10C   也卖这价格 就给力了啊。

网友:
除了f记,贱人。

别的都靠边闪。不失控事没遇上考验。这种东西别报着爱国不爱国地情绪,大家都很无奈

网友:
谁挖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