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浆,你让我情何以堪!!!!!!!!!!

楼主(2011-09-18):
闲来无事,随便翻翻自己的备件,看到还有几副上好的木浆木有用。仔细阅读使用说明,触目惊心-----木浆最高耐转速2400rpm。

遂翻阅亚托使用说明书,明确标注,在普通模式推荐的油门曲线0/40/65/85/100的情况下,悬停油门60%~65,螺距5度,主旋翼转速大约值为2650转。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亚托的说明,调整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那么在悬停状态转速已经超过的木浆的最大耐转速。

虽然大家都在这么使用,只是看到数据,觉得有点吃惊。唉。。。

网友:
  除了 ESKY 那垃圾機之外,我都沒有用木槳了

网友:
按理论计算和动力损耗,我的大桨转速在3300转,我果断玻桨和碳桨

网友:
这年头谁用木桨谁犯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华大师一向都以安全为重

我当时买这批木浆的时候是看见商家的介绍,所谓的三拼木浆可以放心3D,根部滴入502即可,但寻思,木浆根部滴入502后,浆根滴入502部分和其他部分硬度,韧性皆有所改变,会不会更易折。。不得其解。

入魔以后一直使用木浆,看来还是要逐步换成玻浆和碳浆来得稳妥。现在的碳浆已可以30元收入,貌似完全可以接受。

网友B:
木桨可能看人品,我开3D都没事

网友:
我看到亚拓的碳纤貌似也就是标称的 280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桨可能看人品,我开3D都没事

原来这还是木浆的另一神奇功效。

网友:
有负载的情况下转速没那么高的

网友:
我也偶尔木浆(9元那个)开3d,上下大螺距的跳,还没射过,还是很能挺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大师一向都以安全为重

我当时买这批木浆的时候是看见商家的介绍,所谓的三拼木浆可以放心3D,根部滴入502即可,但寻思,木浆根部滴入502后,浆根滴入502部分和其他部分硬度,韧性皆有所改变,会不会更易 ...

:loveliness:  早前我轉貼過一台灣論壇的貼!
有模友使用了大陸出的便宜波纖或炭纖槳,射槳........從根部斷開......
我建議買固朗的槳吧,不3D的可波纖!
固朗質量不太差!最怕遇到假貨......祝你好運 :loveliness:

网友C:
我用木桨,还从没射过,我觉得吧,会不会是,万一射桨,照成什么伤害,可往往那转速高于2400,高于2400是正常的吧,然后商家或产家没任何责任啦,因为你超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木桨,还从没射过,我觉得吧,会不会是,万一射桨,照成什么伤害,可往往那转速高于2400,高于2400是正常的吧,然后商家或产家没任何责任啦,因为你超速了~~~
木浆在6s电机40油门没有问题,3d模式40油门照样翻,不过动作比较慢,50油门木浆很快就要挂了

网友:
标题

用不桨练下悬停和小航线不错,3d感觉太软了

网友:
新手木浆练习悬停中,好用,频繁的炸机成本低!

网友:
依然在用木桨练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木桨,还从没射过,我觉得吧,会不会是,万一射桨,照成什么伤害,可往往那转速高于2400,高于2400是正常的吧,然后商家或产家没任何责任啦,因为你超速了~~~

也许这只是厂商变相的一种免责条款而已,可以有这么一说,祝用木浆的兄弟们爽飞,永不射浆.

网友:
说过N次实际转速到不了那么高

网友:
 一直用木桨 没射过。。。目前只是航线,等准备飞3D了再考虑碳桨。。。玻纤的太鸡肋。。

网友:
450用飞越的木桨,起飞瞬间双双射桨!太恐怖了!
后来全部改用碳纤桨或玻纤桨,不过用过三拼木桨,桨根上502,可以航线。

网友D:
最早大白兔那里木桨不错,一直拿来练习3D,只是油门只敢开到90%,飞着从没射过。
后来不知为何,大白兔销声匿迹了
现在只用碳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