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可以做装轴承孔么???

楼主(2011-09-19):
线切割可以做装轴承孔么???

想在一块铁板上面加工一个直径60轴承孔,孔是通孔

不知道线切割加工出来的孔径精度怎么样??????????

网友:

想在一块6061铝块上面加工一个直径50轴承孔,孔是通孔

不知道线切割加工出来的孔径精度怎么样??????????

不抱夹抗力吗?

网友:
可以的,只要控制好走丝速度,机床精度高点就行了,但内孔不光滑。

网友:
铝的加工费要贵1.5倍

楼主:
最怕是加工出来的孔径是圆度很差劲

网友:
线切割理论上精度可以在正负0.01,圆度可能还差点(是指快走丝线切割而言)

网友:
圆度是不咋地,还有换向条纹,不过没有问题,过盈配合的也好,我经常这样干,只是偶然切割铝谁给你切啊?小东西我不切,毁导电块

网友:
铝不好切啊

网友:
铝不好切么?线切割好象不怎么分金属哈,铝的一样的。主要是材料贵一些,因为还要承担加工废品率,所以材料贵的工件,加工费用也高,线切割切铝和切钢是一样的。线切割带换向条纹,除非是精度很高的设备,换向条纹可以忽略,不然很难控制住,有的能达到0.1MM的样子,主要看导轮和导电块的。

网友A:
7楼正解...一般线切割都不愿意切铝.因为在加工过程中.切缝会和乳化油反应.

生成一种不导电的膜.就是这层膜不导电.所以有时会拖线.毁导电块...

不过依然还是可以切得动的.我猜原因应该是首先是机械式的摩擦,把这块膜磨掉了.

一磨掉.又可以导电..又生成膜...又磨掉..周而复始...

解决办法是用电火花加工油,这样就可以避免生成这种不导电的膜...

网友:
还是拿去镗孔吧!精度高,加工费也便宜很多!

网友:
咦,加工过铝及铝合金制品,不存在上述说的难加工现象啊?

网友:
我公司经常线切割铝啊。。。。。。。。

网友B:
铝不是不好线切割,而且割铝速度比钢要快,可为什么做线切割的都不愿意割呢,因为线切割铝的时候会产生氧化铝,而氧化铝很硬,而且不导电,很多磨料都是用它做滴,氧化铝沾在钼丝上,钼丝又摩擦导轮,导电块。导轮和导电块的很快就废了,时间长点,丝筒都废了,所以有经验的加工店都是不太会接这个生意的。当然偶尔割几个小时是无所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铝不是不好线切割,而且割铝速度比钢要快,可为什么做线切割的都不愿意割呢,因为线切割铝的时候会产生氧化铝,而氧化铝很硬,而且不导电,很多磨料都是用它做滴,氧化铝沾在钼丝上,钼丝又摩擦导轮,导电块。导轮和 ...

正解

网友:
把你的轴承带去,告诉师傅,要配这个轴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楼正解...一般线切割都不愿意切铝.因为在加工过程中.切缝会和乳化油反应.

生成一种不导电的膜.就是这层膜不导电.所以有时会拖线.毁导电块...

不过依然还是可以切得动的.我猜原因应该是首先是机械式的摩擦,把这 ...
铝很好切比钢快多了。线切割电极导电方式大概分导电块和碳刷两种。碳刷导电方式的线切割切铝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