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50V航拍凤巢~~ ████

楼主(2011-09-19):
有高频震动~!但不是来自650机体~

因为云台舵机有虚位~ 没有减速齿~ 也没有阻尼~

尽管我加了3根皮筋做阻尼,画面高频震动依旧

凑活看个意思吧~!!

http://www.tudou.com/v/sV7xqkAdLBY/&rpid=59150380==.html

网友A:
舵机有旷量就换吧,我先有个933就跟你一样,换了个就蛮好~

网友:
有点断帧,但是比我手机拍的好太多了。

网友:
我去。。。原始画面抖得太厉害,做防抖处理得没法看了~

网友:
不错,下次后期的时候麻烦2个镜头衔接的时候注意运动方向 向上运动方向一个接一个其他方向的,这么看不舒服,没有拍别的方向的镜头可以反向素材。倒过来放。。个人观点供参考!

楼主:
太诡异了~ 土豆播放器底下的画质设置成“原画”的话,画面就和疯了一样.....

设置成480P和360P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有旷量就换吧,我先有个933就跟你一样,换了个就蛮好~

请问换的什么舵机,我也为舵机的事纠结呢!

网友:
配乐不错,怎么画面抖得跟筛糠似的?

楼主:
舵机有虚位,没有阻尼机构,机身是不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