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展2米F22动力配置问题

楼主(2011-09-19):
想做架翼展2米的KT F22. 想用两个2208KV2600 两个30A电调` 两个3S
电池
并联``一个接收` 不知道可行不`?
推力不知道够不够啊?老鸟请指点`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动力配置,做个一米左右的差不多。做到2米,即使能飞起来, 估计也会很难看
单个2208的动力一般飞60-70翼展的KT F22。

楼主:
多谢楼上指点`

网友B:
战斗机本身就是机身比翼展长,2米翼展用双2208……
不过如果是板身机,而且重量足够轻的话,估计还是飞得起来的,而且飞着会象放风筝。

网友C:
LZ 先做出来 试飞了再算 总有一次会飞上天的

网友D:
用两个2212KV2200的话肯定能飞!!!尽量控制重量

网友A:
想和LZ说多句:用8-12kg推力涡喷发动机的战斗机模型,翼展大概1.5米左右,不妨搜索一下。

网友E:
回复 楼主:
建议做中推,中心会更好,起飞不会打桨。电调搞40A的好点

网友F:
按照楼主的配置,动力肯定不够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看来小弟我还是异想天开了`

网友G:
这动力小了,我也打算做2米的,我的动力,两个 郎宇2212KV980,1047浆,两个好盈飞腾30A,我这动力绝对没问题

网友H:
2220kv1250,10*5桨,40A电调,3s推力有1.4kg lz装2台肯定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