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子螺距尺,用过的人请给些信息。

楼主(2011-09-19):
最近看到网上有卖电子螺距尺,精度能够达到0。1度。

我调鸡水平比较差,尤其是精度差一点的飞机,双桨总是不能解决,想买一个帮助调鸡。

1,450有副翼的机器上是否可以使用?

2,看了一下网上的使用视频,试验鸡是600左右的大机机。测量模块在校正水平参数的
   时候,450上是否有合适的地方放置?

网友A:
我买过,用过,感觉没有传统的好用!
我飞机是有副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用过,感觉没有传统的好用!
我飞机是有副翼的!

不好用是因为什么,能具体点么?

网友:
双桨有时候是旋头虚了,或者是桨和桨夹间有空隙
我一般都是直接比拉杆是不是一样长,都没出现双桨

网友:
传统的好用!

网友:
电子的,因为不能确定飞机主轴真的就和地面垂直了,所以还是传统的靠谱

网友:
我喜欢电子的,直观,方便,我450,550无副翼全用他。舵机中立点,舵机臂如果是平的,量一下桨夹,如果都是0度,那就是十字盘已经平了。
我喜欢,省得一只眼瞄啊瞄的

网友:
我用的电子的挺方便的

网友:
我手机里就有角度测量仪,非常精确

网友:
电子的需要飞机完全与地面垂直,稍有偏差就相当不准了,用传统的比较直观。双桨不仅仅是螺距问题。

网友:
顶10楼大峡谷

网友B:
電子的使用前要在機體上找一處平整的地方「歸零」
然後才能使用,不存在與地面是否水平的問題

网友:
我也用的电子的,感觉非常好用。桌子只要四平八稳的别来回晃悠就没事,差那么一点是没影响的,肉也也不会没有误差的,误差大小反而不好评估。不过玩的好的,用什么其实都一样,只不过我是新手,每次看都看的眼睛疼,所以改用电子的,而且调完得机机飞的很稳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子的使用前要在機體上找一處平整的地方「歸零」
然後才能使用,不存在與地面是否水平的問題

请问一下,450鸡鸡的那个位置是平整的可供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450鸡鸡的那个位置是平整的可供放置?

輕輕碰在尾管上歸零也行

只要你的尾管是新的,別炸歪硬用即可

网友:
冰山一角的丰满

网友:
前两天教一个新手调机……他用普通螺距尺…每次看出来的螺距都不一样……叫我情何以堪………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450鸡鸡的那个位置是平整的可供放置?

電機。

网友:
调机用尺?从来不用仅仅凭眼力就可调好,试飞后做微调

网友:
电子的,按照铁汉的方法,将电子螺距尺放在尾管上或者尾管座上,轻按zero清零,然后量取螺距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因为悬停时尾管是水平的,只要获得相对尾管的螺距度数就可以了,不需要机身一定水平再量取读数的。

网友C(2012-04-02):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碰到过,可能是因为他每次螺距尺插进桨里位置有偏差,好的螺距尺那个夹子有讲究的!

网友E:
电子螺距尺, 怎么用的?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