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ABS工程塑料,用什么胶能粘呢?

楼主(2011-09-19):
请问大家,ABS工程塑料,用什么胶能粘呢?
用过502和哥俩好胶,能粘,但不牢固。
记得有一种化学溶剂可以融接这种ABS,叫四氢呋喃什么的,也不知道名字对不对
(对不起大家,刚才名称搞错了,不是PVC,应该是ABS工程塑料)
-------------------------------------------------------------------------------------------------------------------------------
--------------------------------------------------------------------------------------------------------------------------------
我从网上摘了一段ABS工程塑料的介绍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Acrylonitrile-Butadiene-Styrene,简称ABS)是一种通用型热塑性聚合物,ABS性能特征:刚性好、冲击强度高、耐热、
abs工程塑料产品

耐低温、耐化学药品性、机械强度和电器性能优良,易于加工,加工尺寸稳定性和表面光泽好,容易涂装、着色,还可以进行喷涂金属、电镀、焊接和粘接等二次加工性能。由于ABS的特性结合了其三种组分的特点,使其具有优良的综合性能,成为电器元件、家电、计算机和仪器仪表首选的塑料之一。

  ABS工程塑料即PC+ABS(工程塑料合金),在化工业的中文名字叫塑料合金,之所以命名为PC+ABS,是因为这种材料既具有PC树脂的优良耐热耐候性、尺寸稳定性和耐冲击性能,又具有ABS树脂优良的加工流动性。所以应用在薄壁及复杂形状制品,能保持其优异的性能,以及保持塑料与一种酯组成的材料的成型性。ABS工程塑料最大的缺点就是质量重、导热性能欠佳。它的成型温度取于它们俩者原料的之间温度,就是240--265度,温度太高ABS会分解,太低PC料的流动性不良。

  ABS工程塑料一般是不透明的,外观呈浅象牙色、无毒、无味,兼有韧、硬、刚的特性,燃烧缓慢,火焰呈黄色,有黑烟,燃烧后塑料软化、烧焦,发出特殊的肉桂气味,但无熔融滴落现象。

  ABS工程塑料具有优良的综合性能,有极好的冲击强度、尺寸稳定性好、电性能、耐磨性、抗化学药品性、染色性,成型加工和机械加工较好。ABS树脂耐水、无机盐、碱和酸类,不溶于大部分醇类和烃类溶剂,而容易溶于醛、酮、酯和某些氯代烃中。

  ABS工程塑料的缺点:热变形温度较低,可燃,耐候性较差。

网友:
环氧胶、丙烯酸胶

网友:
AB胶也行,我做的一个PVC接水盘(裁去四角热弯、四接边用AB胶粘),在泵房用了一年多了,还很牢固,没漏水。

网友:
装修用的PVC给水胶也行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用过粘排污管那种,管与管套着或许还可以,外部粘接力不怎样。

网友:
能粘住的胶不少,擦干净用透明胶也能行,关键是你要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粘排污管那种,管与管套着或许还可以,外部粘接力不怎样。

对,我刚试过,PVC胶确实沾不住

网友:
丙酮,氯仿均可

网友:
哥罗仿(音译)   氯仿+丙酮+天那水  配比忘了

氯仿学名三氯甲烷,又稱哥羅芳(英:Chloroform),分子式CHCl3,分子量119.38。“氯仿”一名爲英文名的半意半音譯;“哥羅芳”為音譯。常溫下氯仿爲無色有氣味液體。 ...

网友:
ABS溶于丙酮,所以丙酮必定能黏结ABS。
ABS溶于酮类、醛、酯类、二氯乙烯、及某些氯化烃。因此它们都能被用来黏结ABS,而其中尤其以丙酮最为容易搞到。

网友:
亚克力专用胶!

网友:
丙酮现在非常非常不好买,前两天去化学试剂店说买丙酮,售货员警惕的问“你用来干什么?”,“有公安局开的信没有",吓的赶紧走,换了家店不敢要丙酮了,问有没有二氯乙烷,”有“,12块一大瓶,一样使,付完款小心的问丙酮,告知这个可以做毒P,现在严格管制,奶奶的什么世道!

网友C:
晕罗, 我用的田宫的 模型 ABS胶水, 用倒好用, 很贵呀。 还不知道可以用这些东东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罗, 我用的田宫的 模型 ABS胶水, 用倒好用, 很贵呀。 还不知道可以用这些东东代替。

ABS胶水,也就10多元一瓶吧

网友:
乙酸乙酯,沾起来特牢,我们公司用来生产产品的,ABS和HIPS的就用这个粘,完全一体

网友:
我用的是丙酮,但是两个粘接面必须间隙非常小,否则无法粘牢,有一种东西叫塑料胶,不知现在有没有卖的,非常好使,据说稀料也能粘,但是没有试过。实在不行就用热风枪吧。

网友:
用甲苯、香蕉水、环已酮、丙酮、乙酸乙酯等溶剂均可,最好是将ABS剪成小块放入以上溶剂中泡成胶水,使用起来效果更好。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是做模型那种ABS胶版吧???貌似和楼主说的不是一码事,楼主说的是ABS工程塑料~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ABS塑料我记得是可以焊接的,有一种专门的塑料焊枪(不是热熔胶枪)可以焊接。具体的忘记了。貌似没有很有效的胶水可以粘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