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叫系统震动式陀螺仪

楼主(2011-09-19):
最近看到介绍KDS800陀螺仪的资料,传感器为SMM系统震动式陀螺仪,哪位老鸟能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传感器。

网友A:
我知道KDS80的 传感器是村田的 ,难道现在出新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KDS80的 传感器是村田的 ,难道现在出新版了?

貌似新版叫KDS820,换了传感器,不再会有温漂了。

网友:
问题是LZ说的是KDS800

网友:
纳米休闲裤你听说过吗? 竹炭内裤你听说过吗?

网友:
石英音叉震动的角速度传感器

楼主:
谢LS的回答,这个传感器是不是就是常见的村田传感器?

网友:
现在新出的陀螺仪差不多都是SMM陀螺仪了

网友:
标题

好多都没听过

网友:
和MEMS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