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450很头疼

楼主(2011-09-19):
两架450,亚拓SPORT相对省心许多。双桨、螺距等调节起来相对轻松。

山寨450,经过数炸后开始出现

◎ 双桨  时有时无。费了好大力气调整了C杆消除了双桨,换块电池又来了
            换了球头,紧了球头各种活动部位的螺丝还是没法解决。螺距尺量好两边
        的螺距一样,飞起来就给你一个美丽的双桨外送不稳定炸鸡。
        实在无能为力了,是不是换了旋翼头能够根除?

◎ 大齿盘  转动起来不在一个平面上,转动线很风骚的上下蠕动,而且浮动不小。
           这个实在想不到有什么方法解决。

头疼阿,最近1个多月都在和上面2样应酬,有点挨不起了。

网友:
大齿买飞跃的

网友A:
 用木桨的话 双桨很小就无视好了。。要不就换碳桨。。
为了那一点点的性能,你需要换一堆的零件和轴承。。。值得不值得自己衡量。
我是说飞悬停和航线阶段,3D阶段没飞过不发表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木桨的话 双桨很小就无视好了。。要不就换碳桨。。
为了那一点点的性能,你需要换一堆的零件和轴承。。。值得不值得自己衡量。
我是说飞悬停和航线阶段,3D阶段没飞过不发表意见。、

非木桨,玻纤奖。而且双桨够大,使人不得不正视,不然振得你炸鸡。

网友:
把旋翼头拆散后,重新装一遍。
重点检查各个活动件-轴承/球头等;检查和两边桨夹相关拉杆的长度是否一致。
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为双桨/金鱼尾之类的问题发过愁。

网友B:
标题

木桨太软很容易有双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木桨太软很容易有双桨

我一直在用木桨

网友C:
我也是山寨450,是淘宝上没的FHTD 450V3,卖家说的是他们自己开创的品牌,找厂家代工的,我买回来后目前发现最头疼的问题就是飞起来抖动,不是双桨也不是主轴弯曲,估计是斜盘的问题,还要进一步检查
我也跟你一样的毛病,飞起来抖动,有时抖动小有时一打舵抖动特别大,我就是买的FHTD 450V3,还有个毛病是锁不住尾,飞起来后机体总是顺时针旋转,必须靠补舵修正。
我看了下抖动的原因估计就是十字盘在转起来的时候会前后左右不停摆动,我问一个资深朋友说的是十字盘里的鱼眼精度不够,你也仔细看看你的十字盘转起来是不是也在摆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山寨450,是淘宝上没的FHTD 450V3,卖家说的是他们自己开创的品牌,找厂家代工的,我买回来后目前发现最头疼的问题就是飞起来抖动,不是双桨也不是主轴弯曲,估计是斜盘的问题,还要进一步检查
品牌是他们创的但是飞机不是他们创的,这个区别很大的哦

网友D:
我的也是,开3D正负螺距都没双浆,0螺距双浆大得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开3D正负螺距都没双浆,0螺距双浆大得吓人

这说明你的悬翼头有虚位

网友:
虚位太大,换个飞越的旋翼头吧,性价比蛮高的

网友:
精度不高要换很多东西

网友E:
会随螺距变换变化双桨程度的情况都是这里的固定螺丝虚位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随螺距变换变化双桨程度的情况都是这里的固定螺丝虚位造成的

谢谢回复,已经去网上找螺丝了,不知道 2M*8mm的螺丝在哪里能够买得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2mm*8mm没有,可以买长些的截断,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随螺距变换变化双桨程度的情况都是这里的固定螺丝虚位造成的

这个确实是需要注意的问题!!之前有人发过贴说过了,再学习关注一下!

网友:
虚位太大

楼主:
谢谢大家对双桨提出的意见。

有关大盘不圆,有什么见解吗?

网友F:
双桨原因:一、桨夹没夹紧,表现为调好了又有双桨。二,横轴弯了、调好后又有双桨。三,木浆、受力后弯曲度不一样,表现为油门不同出现不同双桨间隙。四、旋翼头炸后没检查球头是否炸弯,表现为调好下次又有双桨或时有时无,而且拉杆不一样长时才没双桨。五、中联变形,调不好双桨。其他楼下补充

网友:
大齿盘没办法,我是直接换,一直买一袋(3个大齿盘),不是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双桨原因:一、桨夹没夹紧,表现为调好了又有双桨。二,横轴弯了、调好后又有双桨。三,木浆、受力后弯曲度不一样,表现为油门不同出现不同双桨间隙。四、旋翼头炸后没检查球头是否炸弯,表现为调好下次又有双桨或时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随螺距变换变化双桨程度的情况都是这里的固定螺丝虚位造成的

又学了一招!

网友G:
大齿盘问题,可以在大齿盘与齿盘座之间加一层纸板,让后就看你能力了,利用螺丝松紧调节到平

网友:
大齿好解决啊!4颗螺丝都先别上紧了,让大齿盘在座子上稍有松动,然后每科螺丝一圈一圈的紧,基本就是平的。
双桨问题就多了,中联弯,横轴弯,sf臂螺丝没上紧,球头松了,主轴弯。都可能双桨!自己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齿盘问题,可以在大齿盘与齿盘座之间加一层纸板,让后就看你能力了,利用螺丝松紧调节到平

我用的是金属垫片,垫片垫在大齿盘与齿盘座之间,螺丝穿过去。。。看那边翘起,就垫一片,基本能调平。。。

楼主:
楼上各位,通过你们的回答学会了不少,非常感谢。

周末按照各位的方法实践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已经去网上找螺丝了,不知道 2M*8mm的螺丝在哪里能够买得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282932985 给你网站

网友:
我的也是FHTD的山寨450.。。,。。。但是。炸过一次之后就成了。飞越旋翼头。飞越尾波箱。飞越尾管。。。还有一些冰人改装件。。。碳纤侧板。。好像就没什么原装的东西了。。三轴全市冰人件。

网友:
有两架,直接飞亚拓的不就OK了,山寨的要求不用太高了

网友:
FHTD的十字盘虚位过大,精度不够,导致双桨,换个十字盘就好了,陀螺仪用 一百多的国产货,肯定锁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