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三轴平衡仪通过什么识别水平线?

楼主(2011-09-19):
三轴平衡仪通过重力感应识别水平,这个大家都知道。但当飞机暴力飞行的时候,转弯等各种动作都会让平衡仪产生附加的向心力,在这种情况下,三轴平衡仪是通过什么原理识别水平呢?
网上有一款德国 HeliCommand HC3-SX 平衡仪,我咨询了卖家,说可以暴力飞行,可以救机。
以前用过的CP2红外平衡仪也不错,唯一的确定就是受天气环境影响比较大。阴天效果不好。

网友A:
估计不一定是靠重力,而是靠侦测角度的偏移!

网友B:
可能有G-sensor,还有Gyro

网友C:
- -重力? 有意思 ~

楼主:
我正在犹豫时用CP2红外平衡仪还是用HC3-SX 三轴平衡仪,CP2用过,除了对环境要求高点,其它都很完美;Helicommand 3D用过,感觉一般,对水平线的把握不准,特别是飞机运动过程中打开平衡开关飞机很难短时间内恢复水平状态。

网友D:
 多潛水啦!

网友E:
应该跟锁尾差不多的原理吧

网友F:
用重力会出现很大误差的,不太可能用吧,现在的电子陀螺仪都是压电的,检测角速度而不是重力

网友G:
记忆角度变化和加速度变化吧

网友H:
重力加速度是不变的,始终向下,有3轴加速度就可以测出来的。电子螺距尺也是这个原理。

网友I:
飞暴力了后还会用这个?

网友J:
太深奥了

楼主:
原帖由
我爱玉米
于 2011-9-19 14:24 发表
应该跟锁尾差不多的原理吧
陀螺锁尾的原理也只是通过角度等参数的检测控制尾巴保持原有禁止状态不动。如果这样的话,当我飞机倾斜着飞的时候打开平衡仪,那也只是保持这个姿势不变一直飞下去,无法达到让飞机变回水平状态这样的目的。
打个比方:如果把让一个人放在黑暗空间里,站在一块斜板上,人脑能感觉出重力的方向,还能分辨水平面,但如果让人在黑暗空间里360°任意旋转,人还能在某一时刻判断水平面吗?通过什么判断呢?

网友K:
陀螺仪是通过侦测角加速度来工作的,通过对角加速度的积分得到角速度。三轴陀螺仪的工作原理相同。
一些需要在开机时保持水平不动的三轴陀螺,应该是在校准零点,不是在侦测水平面。
平衡仪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