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尾推用什么牌子好?

楼主(2011-09-19):
请问各位450用什么尾推好呢?还有3个舵机也是抖舵了 现在准备换,请问换什么的性价比高些?原来的是410,亚拓原装的,才200个起落都不到就坏了

网友:
DS520比较便宜A

网友:
我用山寨尾舵也飞了200多个起落,电机挂了,现在又修好了

网友:
到底是为尾推还是尾舵。。

网友:
s9257,靠谱~~
楼主那个YT原装斜盘舵机用了200个起落,很给力了!

网友:
原来用ALZ的 双推,现在用FY的单推

楼主:
请问小饭团,是ALZ的双推好用还是FY的单推好用?还有哪里能买到FY的单推,请给个连接

楼主:
请问5楼的朋友,用什么斜盘舵机好呢?

楼主:
尾舵我用的就是扶他爸的9257,很不错

网友:
比较稳妥的推荐
波箱 冰大或者亚托.
尾旋翼这一堆包括变距一定一定要亚托的... 不要亚托也行,别的山寨的看运气,否则金鱼尾什么的就出来

舵机9257首选 皮实,性能好.8910A+也行吧,贵一点
其他牌子有兴趣可以试验

楼主:
现在主要是斜盘舵机啊,我的3个原装410已经在抖舵了,想换了,所以请大家推荐下斜盘舵机用哪一款,还有就是尾推,原装的也是坏了,而且虚位那是相当的大哦

网友:
ALZ的双推新的不错,炸几下就不行了,FY的金属单推最好配塑料的L臂,用金属的L臂会不耐磨,FY会在不久出带轴套的L臂

网友:
我用的亚拓金属尾推,精度算不错了,个人觉得够用了,斜舵机原来是410,现在用的DS95,航线中感觉不出来,不过不抖舵,力量很大

网友:
建议用9257,尾舵机不能马虎,尾推的话,我觉得亚拓的不好,不是质量,而是设计,你试试双尾推的升级件,绝对很不一样

楼主:
请问楼上的朋友,买哪一咱的双尾推的升级件呢?

网友:
感觉双推两边给力均匀些应该会顺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的朋友,买哪一咱的双尾推的升级件呢?

双尾推其实没有几种可选的,固朗和飞越的那个升级件,结构一致,滑块与双推臂连接那个地方用久了虚位很大,所以不推荐,我用的是非耐克斯的tt,它的尾巴是仿rav 450的,是我用过的设计最简单,且精度最好的双尾推,这个耐不耐炸还没测试,等炸了机再说!

网友:
410有200起落不错了

网友:
wing的双推很好,我在用

楼主:
请给个连接啊。找了好几家都没有找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尾推其实没有几种可选的,固朗和飞越的那个升级件,结构一致,滑块与双推臂连接那个地方用久了虚位很大,所以不推荐,我用的是非耐克斯的tt,它的尾巴是仿rav 450的,是我用过的设计最简单,且精度最好的双尾推, ...
想问下450pro能直接用吗,不用改装了吧,

网友:
我用亚拓的单推,框量也比较大,但是用起来感觉还行,尾舵机用的FUTABA S9257

网友:
精度最高的是雷虎E325的尾推(臺灣貨裏面)
但是和YT的尾管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