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实实在在的新手求控~各位大爷老鸟请进!

楼主(2011-09-19):
新手,先说下我是菜鸟,求个控!

需求:现阶段飞电固定翼,只需要4通;还有台Air的4轴,估计还会购入电直,现在已经在练习模拟器了!

水平:已经说过了,属于菜鸟水平,固定翼刚能起飞降落(PS:G3.5模拟器固定位置),上过真机,炸了无数回,不过我自己做的,耐炸!
           4轴比较简单,飞飞而已,不会动作,这个上过真机。
           电直,基本不会,还在模拟器上乱来。

预算:2000-2500左右,特别要求:(就是被我砸烂也不能飞跑了,失控很严重,飞走了一架飞机就好多米啊),接收机要好配的,
           便宜的(是否贵贱跟信号好坏成正比?),贵了养不起,失控了伤不起。

        看了很多评论,心里很矛盾,我所需要的只是这些个,对遥控的很多东西不胜知晓,例如油门曲线啊,这个设置那个设置啊,估计购
        入控之后会慢慢摸索,慢慢实践,毕竟别人的控是不能随便调的!

        谢谢各位老鸟,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DX8吧,有几个比较有用的遥测功能,比较实用

网友A:
LZ得说说你主要飞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得说说你主要飞什么呢??

貌似有的飞机都想飞,电直,固定翼,4轴,是否不能兼顾?

网友:
dx8 兼容DSM2接收。。。

网友B:
标题

T8FG,超预算120左右,是好东西!混控功能强大,都能兼顾

楼主:
引用 网友B:
T8FG,超预算120左右,是好东西!混控功能强大,都能兼顾

确切的说,F8FG接收机是怎么卖的?好多米,还有个问题问问,遥控器控制的好坏,主要表现在那些方便,功能,信号强弱还是操纵感,还是其他的,外观我不怎么考虑,只要拿着舒服就成

网友:
dx8+1

因为我也正在准备升级控,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切的说,F8FG接收机是怎么卖的?好多米,还有个问题问问,遥控器控制的好坏,主要表现在那些方便,功能,信号强弱还是操纵感,还是其他的,外观我不怎么考虑,只要拿着舒服就成

FUTABA的原装接收,一般在500到900,敢用山寨接收就另当别论了,如果米不是问题的话,倾向于8FG。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TABA的原装接收,一般在500到900,敢用山寨接收就另当别论了,如果米不是问题的话,倾向于8FG。

  米什么时候都是问题!这贵的接受机,都抵的上一个TDF7通的了,黑人啊,真黑人,听楼上的说貌似它的效果和它的价格貌似是匹配的,回去跟老婆商量下!

弱弱的问下,有可以替代的接收机吗?比如4通的或者是6通的,

网友:
天9不错,还没用这么贵,飞什么都够了。

网友:
楼主MM,楼上的建议不错~~~~~~

网友D:
多说一句~~飞机飞跑并不是都是失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米什么时候都是问题!这贵的接受机,都抵的上一个TDF7通的了,黑人啊,真黑人,听楼上的说貌似它的效果和它的价格貌似是匹配的,回去跟老婆商量下!

弱弱的问下,有可以替代的接收机吗?比如4 ...

到处都是兼容的200多的接收可以使用。原装接收可用在直升机上或进阶后的高档航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说一句~~飞机飞跑并不是都是失控的问题。。。。

那个。。。还有什么问题居多?人的问题,飞的高了,场地问题,太多建筑???这些都可以避免的吧,那还有呢?

网友:
标题

飞机飞丢一般跟接收机和控的关系不大………什么控都没听说老失控的……大多都是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