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我的電池還有救沒。。。

楼主(2011-09-19):
都大肚子了,今天最後一塊電池也大肚子鳥,3s5000mah28c跑了7分鐘截止電壓10.78,單片電壓3.6 ,還能救回來嗎?最后一塊電池了。。。。。。。。

网友A:
3.6能大肚子?
我的基本每次都放到了3.0-3.1,目前还没有大肚子的出现。
LZ 的电池是不是C数不够???

网友B:
检查动力配置、浆和负载电流吧!一定是一个出了问题,我们4500 25C的3S跑7分钟也只是有点烫手而已哦!

网友C:
3.6V还喊叫啊,我的发射机锂电,3S 2000MAH的,其中一片电压只有1.8V,其余两片2.6V都给我救活了呢!!哈哈

网友C:
3.6V没事的,先用一般的锂电充电器充一会,等单片电压超过3.7V了以后再用平衡充充电就OK了!(但是先要保证你的电池电芯没有挂掉)
 这纯属我个人的解决办法,但是我确实救活了电池了,至于对与不对,还请高手和专家支招吧!

楼主:
3660 2726kv 435槳,漲的卡在倉內拿都費勁,以充到12.6,改天測試下負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