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发展8毫米轴系系统

楼主(2011-09-19):
现有的汽油船用6.35毫米的一体化轴显得单薄了,我已经跑断2只轴包括著名的飞云轴
说明发动机出力大 6.35毫米轴吸收不了这么大能量,希望发展8毫米的轴系
8毫米的软轴要包括锁头和轴承
原来6.35毫米用薄铜皮当轴承是开玩笑吧,还不如套塑料王管

网友:
 操得很厉害啊

网友A:
船尺寸、桨尺寸、螺距、航速、轴在哪里断掉、各部件配合精度、振动、弯折角度、顺滑程度、轴承轴套形式,锡焊/铜焊/钢焊、软硬一体/插接........ 很多时候,不见得是简单的直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船尺寸、桨尺寸、螺距、航速、轴在哪里断掉、各部件配合精度、振动、弯折角度、顺滑程度、轴承轴套形式,锡焊/铜焊/钢焊、软硬一体/插接........ 很多时候,不见得是简单的直径问题。

他连含油轴承都不知道,你就不要提那么多问题了。

网友:
玩竞速船很折腾的,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

网友:
我们云南的O15跑到90多6.35的轴系都没有问题

网友:
保养~~~~~~~~~请问楼主是如何保养软轴的呢????

楼主:
正常保养 上了齿轮油

油壶内有油 轴套内也灌注锂基脂
该用的都用了,含有轴承?应该是含油轴套吧
不至于弱智到那个地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壶内有油 轴套内也灌注锂基脂
该用的都用了,含有轴承?应该是含油轴套吧
不至于弱智到那个地步

兄弟~~你这是事前和行事时该做的,事后的呢?????那才是叫做“保养”哦~~:loveliness: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八mm轴?轴装不好工艺差当然断的晓仔!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壶内有油 轴套内也灌注锂基脂
该用的都用了,含有轴承?应该是含油轴套吧
不至于弱智到那个地步

齿轮油是什么油?我觉得锂基脂粘度太高~而且在里面,机油也很难流下去~

网友C:
我一根可以用一年!

网友:
我用飞云一体轴差不多2年了还在用呀,反而rcmk的气缸和活塞换了2套,爆缸了。

楼主:
很佩服您

引用 网友C:
我一根可以用一年!

齿轮油是加油杯里的,锂基脂用在硬轴段

楼主:
飞云装的船

引用 网友B:
八mm轴?轴装不好工艺差当然断的晓仔!

应该不错吧

楼主:
说明一下 如果硬轴段能够上

滚针轴承就更好一些,现在市场出售的含油铜套基本是铜皮卷绕而成的
比较脆弱
有感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