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一个机油壶

楼主(2011-09-19):
机油壶人手都有,不知道大家用的啥样的。本地全是5元一个的,基本一月一个,常见是压针那里漏油,烦人得很,搞得满手都是,还遇到过屁股弹簧飞出来,幸好没打到眼睛。
垃圾遍地,平板6mm厚,榔头敲不过水泥钉,摩托车大梁断,其他例如种种。。。我干!没办法,我忍!
难不成这也要自己车一个?

网友:
天C特色,只求价廉,不讲质量。

网友:
 还好俺不常用!!不气不气!!

网友:
我一般用洗洁精瓶子,**扳机那样的,前面加一节细管就行
草,手木仓也和谐

楼主:
看过路过都说说,有好的推荐下,贵不怕,买个好,关键现在没的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射不进去哟!要先顶开,才能流的嘛好像

网友:
花15块买个进口二手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油壶人手都有,不知道大家用的啥样的。本地全是5元一个的,基本一月一个,常见是压针那里漏油,烦人得很,搞得满手都是,还遇到过屁股弹簧飞出来,幸好没打到眼睛。
垃圾遍地,平板6mm厚,榔头敲不过水泥钉,摩托 ...

你还一月一个,我买来就漏油。懒的去换了,否则车钱就20元。

网友:
波斯 牌的塑料油壶,买了快半年了,还行

网友:
你们都用油壶了,我还用一次性注射器呢

网友:
波斯的确实不错,我买的13元一个全铁的,用了一次发现好用就再买了两个,这个肯定要漏油的,改进以下很好用的,要不就经常擦也没事。

网友:
不可能的吧,一月一个?我自从工作领的一个,到换工作都没完全损坏,当然卡住里的钢珠的话得清理一下,不然打不出油,打油时油管旁边漏油肯定都漏点的,不打油时不会漏的(不能倒置)。

网友:
手头有个波斯的.没怎么用.还算正常.呵呵

楼主:
二手没搜到,那就买波斯,再次为扩大内需壮丽目标出力

网友:
我也正为油壶火大呢 ,

波斯是吧,我找找。

谢谢这个信息

网友:
还真没发现不漏油的

网友:
楼主怎么和我的一样.压针那里漏油.用布包着用呢!再就是油嘴太粗了.我加了个中性笔头.

网友:
一月一个 首选月月舒 。

网友:
在油壶盖上用胶水粘个杯子,打油时漏出来就在杯子里面,杯子里的油又流回油壶里。

网友B:
软嘴的好,还是硬嘴的好啊

楼主:
嘴都是硬的,是管的区别,我感觉还是硬的好,软的怎么顶钢珠。
当然,搞不到的地方软的好,
质量过关,持久才是最好

网友C:
俺买的也漏油,没办法也用一次性注射器了。。。。

网友D:
我5块买的也是回来就漏油。后来火了,拆开看看不行就扔了。拆开后里面有个橡皮活塞,发现密封不好,把前面的螺丝紧了紧,这样可以把橡皮活塞直径挤压大点。反复调整到即轻松又密封装上试了下 很好不漏了。但盖子与壶又漏了 ,于是又加了个塑料垫圈。这里要注意不要堵住回油孔。装上使劲按出油后,检查效果很好一点不漏了,怎么放都不漏。按压肉肉的很有手感。

网友E:
你们还只是漏油,我买一个回来,加上油,捏几下开始出油了,稍一用力,管子射出去了,艹,那管子就用一注塑螺丝拧上,那塑料真碎,找了两个月,市面上全都一样的货色,没法子,车了一铜螺丝,将管子紧配合装上,还凑合,顶针处漏油那是家常便饭,我总用一油抹布包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