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出问题了!

楼主(2011-09-19):
老是提示连接错误!用了两个月了,别说我没插放电插头
请知道哪出问题的高手明示!
排除
电池
和放电线问题

网友A:
用UNA6充电器,好用

网友B:
先搞清楚是电池问题还是充电器问题,是不是电池平衡线接触不良了?

楼主:
自己顶!每天一顶,顶到有人帮解决为止

网友C:
 1,看分体的电压显示正常与否!2,看看显示的总电压是否有显示或者误差很大!3,有无拆过,看看放电的那个板子吧,有无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