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航拍设备

楼主(2011-09-19):
想玩航拍了,先用手头上的500玩玩,先尝尝味道,以后再慢慢玩好的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用什么云台和相机性价比高。

网友:
我之前从450到500,最后还是走上了多轴的道路
500载重没问题,但就需要买带增稳的云台了。相较而言,500的稳定性还是比多轴差些,而且危险系数也大得多,尤其是那两把高速转动的大刀。所以,要航拍,还是上带云台增稳功能的多轴来得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只是玩玩,弯路肯定要走的,毕竟是有现有的飞机,不好再换多轴了,不知道这位兄弟有什么好云台脚架推介不?

网友:
没看懂哦

网友B:
多轴区都说 直机的航拍比多轴成熟

网友:
这款好像可以用在500上,

楼主:
ls的,能否pm个地址看看

楼主:
已百度到了,要价2000块钱,爆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轴区都说 直机的航拍比多轴成熟

呵呵,那都是700以上级别的大机配几千大洋的云台,相对来说,多轴算是廉价的方案了.
楼主可以看一下淘宝上有两百多大洋的单轴云台,450 500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