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套配置咋样 能不能飞

楼主(2011-09-19):
我是新手 家里只有一个天6 FM的  这套配置行不行 合适不

网友:
新手最好买飘飘机练习,电滑对新手并不合适,桨至少要买20只

网友:
配置可以  能飞  重心掌握好

网友:
舵机买好点的吧

网友:
 算腰推吧  我不信LZ倒飞降落 要那么多浆干嘛

网友:
kV2350的电机上6×5E快桨?是嫌飞机速度慢了操控没挑战,还是嫌电池电调烧得不够快呢?

网友:
新手买个  4通的滑翔机最好不过  最好是个EPP的  螺旋桨后置那种好   呵呵

楼主:
是腰推机要那么多浆干什么   电池是2200的  电调是40A的 这个KV2350的电机配这个浆应该没大问题吧 再说我也不可能一直大油门

网友:
本来这个飞机就不是用kV这么高的电机和快速浆的,买这么贵的浆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腰推机要那么多浆干什么   电池是2200的  电调是40A的 这个KV2350的电机配这个浆应该没大问题吧 再说我也不可能一直大油门

既然自己有这么多见解了,又何必来论坛提问。

楼主:
那应该用那种KV的电机呢???给推荐个

网友:
朗宇的X2212 kV1950配6×4E和6×5E桨比较合适一些。kV2350的最好还是低调点上GWS 6030桨或者5寸桨。

网友:
楼主是2005年的新手?潜水功夫了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一般,这个月之前6年来从来就没有上来透过气,憋死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