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0e动力配置方案

楼主(2011-09-19):
近期打算入手30e.想请教各位模友30e的标准动力配置是什么,如果要暴力3d的话又是什么配置,在此先谢谢大家,

网友:
缓慢飞行:1LB——50-70W
运动飞行:1LB——100W
激烈飞行:1LB——150-200W
特技飞行:1LB——150-200W
*1LB=454G

例如:
        全陪重量为4KG左右的飞机进行运动飞行,4KG大约等于8.8LB

        8.8LB*100W=880W

        如果要是使用14.8V电池换算得出,电流A=880W/14.8V=60A

一般来说马达会标注额定电压,连续电流,螺旋桨规格,可供参照选择

网友A:
朗宇2814KV100,13*6桨,暴力一点2820,或者双天3542,2200电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答复,是用3s 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朗宇2814KV100,13*6桨,暴力一点2820,或者双天3542,2200电即可。

正确,DUALSKY 3542CA用13X7电机桨效率很好!3S1800-2200,40A电调~~~

网友:
如果只是练习航线,C3536级别的电机已经够了。如果要暴力3D的话,至少是C3542级别,目前很多模友用C3548级别,用3S电池的话kV值选900~950左右的即可。电调50~60A,电池3S 2200mAH应该算是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