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MACH3有个想法想知道可行不?

楼主(2011-09-19):
MACH3雕刻结束后能不能接个报警的装置提示加工完成 呵呵,这样就知道活干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CH3雕刻结束后能不能接个报警的装置提示加工完成 呵呵,这样就知道活干完了。。。。。

利用加工完后主轴自动停止功能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利用加工完后主轴自动停止功能就可以实现了。
怎么实现呢?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当程序运行结束后某个继电器闭合或断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实现呢?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当程序运行结束后某个继电器闭合或断开吧?
大概就这意思,然后控制一个蜂鸣器,连到接口板的控制主轴或水泵脚不知道可行不可行,找时间试试

网友:
接个手机就更好了,不管你在哪,一听铃声一看号码就知道活干完了。

网友:
还是雇个美女看着机器最好

网友C:
可以,上大海搜索“MACH3 自定义M代码”。自己在刀路后面加个语句“M123”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上大海搜索“MACH3 自定义M代码”。自己在刀路后面加个语句“M123”之类的
太好了。。。。。这个对我很重要,雕刻机干活的时候我要做别的事,有时候雕刻机完事很长时间我还不知道,如果能有蜂鸣器提示一下对我来说就方便多了。

网友:
好想法,看我的,还没完成

网友:
多接一个机械开关在行程开关内就行了,程序结束走到固定这个位置,想看亮就接灯,想听想就就接蜂鸣器

网友:
如果想省一个开关,可以并接到行程开关上,这样超行程就会报警,一举两得

网友:
只要你接口板输出够用,就可以直接把状态读出来 不需要写或者修改g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