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1-09-19):
现在准备购入X650 ,但是对遥控器的参数还是不太了解。请问大家X650常用的遥控器有哪几种,一般有多远的控制距离?

还有,Xaircraft 在西安有没有实体店,或者模型店代理这个的? 谢谢各位!

网友:
10c,8FG都可以

网友:
JR9可以用。

网友:
对s.bus有支持 对JR spektrum卫星天线头支持吗

网友:
FLY SKY 的 FS-TH9X .  這個可以嗎

网友:
我了个去,这么多瞎撺掇人家烧钱的?四轴六轴这种飞行器,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把遥控器的功能全都搬到飞控里去了,光飞四轴不飞别的,也不是用来炫耀的话,朴实无华的4VF就足够用……

网友A:
Xa650飞的话,现在基本飞行加全球定位已及电子逻盘这些的相关应用到底几通道的控就够了呢?要多少个开关通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Xa650飞的话,现在基本飞行加全球定位已及电子逻盘这些的相关应用到底几通道的控就够了呢?要多少个开关通道呢?

基本飞行,四个通道
飞行模式切换/回航,三段开关(两段也行),一个通道
航向锁定,一个通道
Carefree,一个通道
双轴云台,两个通道(如有快门键,再加一个通道)
还有辅助功能和关门云台增稳,各占一个通道。
简单的基本功能一个6通,像T6A这样的就足够了,三段旋纽接飞行模式切换/回航,还有一个两段开门接航向锁或carefree
要全部的功能都开完,当然越多通道越好。

网友:
原帖由

基本飞行,四个通道
飞行模式切换/回航,三段开关(两段也行),一个通道
航向锁定,一个通道
Carefree,一个通道
双轴云台,两个通道(如有快门键,再加一个通道)
还有辅助功能和关门云台增稳,各占一个通道 ...

那如果不用云台,就基本飞四通道加一个三段飞行模式切换,在加航向锁定Carefree各一个,7通道的控基本搞定,7通道标配唷,如果加GPS还有定高和点点一个三段就共8通道,基本构成可以吧.,,,需要GPS支持的就是定高定点回航吧?需要罗盘支持的是航向锁定Carefree是吗??谢谢

网友:
在身边飞着玩随便找个四通控就行,要远飞加自己diy更多功能就得上10c或9x2这个级别的了,接收性能有差异,这个不能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