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要装飞控了 求助!

楼主(2011-09-19):
用什么模式好飞?十字还是X,以前是一直玩固定翼的。四轴算是新手,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听老鸟说先飞十字的好点,一稳二容易看头

网友B:
X比+对电机电调的一致性要高,但X的机动性好

网友C:
我一开始也是听你们讲不一样。
但实际飞了以后感觉其实一样。不信楼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