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门的新手请教,关于亚拓100S

楼主(2011-09-20):
一直想学飞直升机,前几天终于腾出时间,听了卖家的建议买了个亚拓100S,买的时候试的好好的,可拿回家按照说明书装好
电池
放在地上,刚刚推点油门,它就向左侧平移,要是油门再大点离地了,就直接横移着窜出去了,试着调了调和油门在一起的那个微调,没有效果。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啊?是机身的问题吗?还是我的操作有问题?
十分感谢

网友A:
正常,操作问题,起飞时向右打点副翼就可以了

网友B:
哥们先飞好模拟器再飞这个,我这机器买回来是一周才算真正的飞上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之前也试过,但打的幅度比较小没什么效果,就以为不该这么操作,下次再试试多打些。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昨晚试了试盒子里送的那模拟器,连上之后固定翼的模型能飞,直升机操作没反应。然后鼓捣半天才调好通道。。。不过那里的直升机一推油门就笔直的往上升,跟真的也差太多了呀……

网友D:
把模拟器里的直升机能悬停在前方几米内再玩真机吧,不然炸坏了配件又要出钱了

网友E:
貌似楼主说的起飞左偏叫地面效应。。。越小越轻的飞机越明显

网友F:
LZ模拟器过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