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动船试航请教

楼主(2011-09-20):
我的风动船下水试航,它怎么老不走直线,最后高速急拐弯翻了:funk:请教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你用的是水舵还是风舵啊?

网友:
加上水舵就走直线了。

网友A:
泡沫下面装两根PVC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沫下面装两根PVC管就行。
船底下装2条塑料板可以吗,雪地也可以跑!

网友B:
把蓝色下面黄色的部分切下来接在蓝色的后面,船长点就可以走直线了。
风船要起滑,不然不算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蓝色下面黄色的部分切下来接在蓝色的后面,船长点就可以走直线了。
风船要起滑,不然不算成功。
船要长点!有道理,我以前那个泡沫板的就是长的,还比较稳!

网友:
重心高了,船短了,水舵舵效比风舵舵效大,矢量推力太灵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装水多容易挂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