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控杆手势是什么? 带图,请指教

楼主(2011-09-20):
有个非常基础的的问题,一直有疑问。请老手指教。

我入模之前在 youtube上看了很多视频,有留意高手的控杆手势,发现他们并不都完全相同,基本有以下两种。

手法A: 双手拇指按在控杆顶端。

手法B: 拇指和食指捏杆

  我本人是手法B,我还会用吊带把控挂在脖子上,手并不用力,控靠在肚子里形成一个平台。可能是小时候打街机电玩的经验使我习惯于在一个稳定的平台上控制摇杆。我发现手法B在细微的操作上更稳定,但手法A的活动幅度更大。不知道正确的手法是哪种,有什么说法没有?

随便也做个调查:有多少人是手法A,有多少人是B

网友A:
A是3D手法,B是F3A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是3D手法,B是F3A手法

啊~~,好像有点道理。刚才看了一个视频里玩3D的是用的手法A。

网友:
看个人习惯

网友:
习惯就好

网友:
手法A    很多人说手法B是众多比赛选手所使用的手法

网友:
A B 手法都‘盛行’,习惯而以

网友:
你B 的手法好像跟戴式基本飞行 上面讲得也不一样嘛

网友:
自己觉得顺手就行。。。

网友:
手法A  手柄玩多了留下后遗症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飞直机用哪种手法?

网友:
迪拜大叔是A  而且从来不用吊带

网友:
咋顺手咋来,咋习惯咋来。

网友:
喜爱哪种就用哪种吧。

网友:
我还没习惯用带子

网友:
每次去飞都没有带上带子去

网友:
长期是B,现在没带子把控挂脖子上不敢飞....

网友:
習慣就好吧,不用太糾結這個,這兩種的高手都有

网友:
B要N些。

网友B:
如果不用套子,手掷起飞时可能需要用口咬的方式推油门。
是带子,打错。

网友:
B看起来舒服些

网友C:
看你手大还是小,1手法手小得话不好玩蛇形回滚

网友D:
由A 改成B了 听别人说的B操纵的更细微准确

网友E:
我习惯B,感觉操作灵敏一点~这个看自己习惯吧~~都可以的~~

网友F:
习惯用B

网友G:
应该是习惯,没有什么3D,F3A之分
但是用B的多,但我习惯用A

网友H:
都不对,右手B,左手A

网友I:
等飞很高时,我尝试C手法……

网友J:
适合自己就好了
我一直用精度不高的压杆
就好像在实验室高倍显微镜还用粗准焦螺旋一样

网友K:
又不是搞比赛,这么讲究干什么?咋舒服咋来。

网友L:
喜欢a手法,b用着很费劲,总之适合自己的才是好手法。

网友M:
我2.4G设备用重心调节器,习惯于用B,感觉定位准确,但做动作时又不完全用两指捏住,单手指和两手指捏住随时变换,算是个人的习惯吧。

网友N:
我是用A

网友:
 我用的B

网友O:
B 感觉是捏奶头

网友P(2012-08-15):
我的是A,ps3 黄牌空战玩习惯了

网友Q:
回复 网友O:
不全面啊,A是按奶法,B是掐奶法,不管那种法,方便舒服就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