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3GX怎么样的电脑设置适合新手啊

楼主(2011-09-20):
4503GX怎么样的电脑设置适合新手啊  要稳一点的高手帮忙设置下截下图  谢谢

网友:
接上电脑之后,选初级就OK了

楼主:
但还是感觉太灵活了

楼主:
是控上面调吗?

网友:
楼主练模拟吧,选logo500这飞机练,你在模拟上面练好了,在飞450 会觉得非常顿

网友A:
1.先在控裡(JR系統):
a.SWASH選單,降低ELE與AILE數值比率.
b.AIL.ELE的D/R與Exp設成90%+30%.
2.3GX电脑参数把希拉比例調高(如70%),貝爾比例降低(如30%).

這樣可以讓機子頓一點, 對新手來說應該比較適合.:loveliness: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样试了感觉习惯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先在控裡(JR系統):
a.SWASH選單,降低ELE與AILE數值比率.
b.AIL.ELE的D/R與Exp設成90%+30%.
2.3GX电脑参数把希拉比例調高(如70%),貝爾比例降低(如30%).

這樣可以讓機子頓一點, 對新手來說應該比較適合.:l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