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1a3到了!改造第一波+装甲部队展示17~19楼-30楼更新头灯改造…37楼驱动轮轴承-59更新

楼主(2011-09-20):
经过抉择最终选了塑料版,电池改为3000mah。周六到家,总体做工比我想象的好,有个路轮有问题,卖家又发来一个,还在路上.

昨晚把摇臂垫片加上了,解决了路轮摇晃问题。时间紧没照相,以后再补吧!

改造计划(基本按照丁凯老兄的改造进行):潜望镜修正、修正炮塔摇晃,发烟器修正(昨天拆开看右侧排气管被折死,不冒烟)、路轮加橡胶圈(胶圈已加工完毕)、履带挂胶(痛苦进行ing………………)、前车灯加灯泡(待定),驱动轮、路轮加轴承(待定),重新涂装(待定)。待定的都是比较麻烦的,我改前面几项看看自己的手艺行不行再确定后面的改不改!呵呵。

问一下大家:如果该轴承的话,轴承和轮轴怎么固定?轴承内圈加铜套?请指教。谢谢!

包装

包装

扒了一层皮

扒了一层皮

包装挺细心

包装挺细心

真容

真容

零碎

零碎

路轮瑕疵

路轮瑕疵

网友:
瑕疵肯定有的啦!
我的虎王的负载轮的摇杆都裂了!

网友:
为什么恒龙的 的坦克出厂是 履带都那么紧。

网友:
9月流行M41?

楼主:
松了会掉啊.其实不是那么紧,拿起来的时候还有一定的下垂!

网友:
提醒下!履带不必加长或减短,用原厂的长度刚好,实车也是这种长度。
对岸模友就动手改履带长短后有后遗症,非常容易掉履带……

网友:
我的其中一颗负重轮还粘有白胶…… 还好整车没损伤。
欢迎LZ加入猛犬机动部队!

网友:
改轴承的帖子很多,LZ去精华区看看就有了。

网友:
欢迎入犬~~~~

网友:
哈哈,继虎王热之后,又开始了猛犬热

网友:
   我的M41今天11点到快递公司了!可是他们还不送来啊!!!看来只好等我下班时去自提了!!

网友:
现在流行养狗?

网友:
犬队越来越壮大了哦

网友:
楼主能否把商家发过来呢?我也看上M41了

网友:
钢波金属履带版猛犬飘过……

网友:
呵呵……搞塑料版的走过。

楼主:
改造第一波!

改造项目:潜望镜修正、镜片改为黑色;
               发烟器吸附液体材料改为棉线,腾出发烟室空间增大出烟量;
               炮塔转向加刹车;
               路轮加装橡胶轮箍

潜望镜加工中的对比

潜望镜加工中的对比

潜望镜加工中的对比2

潜望镜加工中的对比2

加工工具

加工工具

完成品

完成品

镜面材料

镜面材料

完成效果

完成效果

完成效果2

完成效果2

楼主:
改造!

大部分参考丁凯兄的帖子!感谢!

发烟器

发烟器

插掉原来的吸附材料

插掉原来的吸附材料

换上棉线

换上棉线

效果!

效果!

炮塔转向刹车!

炮塔转向刹车!

路轮加轮箍,双面角固定!

路轮加轮箍,双面角固定!

楼主:
装甲部队展示!

按照服役(购买)顺序:HL 1:30   M26   改悬挂、路轮挂黑色玻璃胶
                                            小号手 1:35  m1a1   改悬挂、加工摇臂使第一对轮贴地!
                                            HL  1:16  m41a3 改装进行ing……………………
全是美军的!

全家福!

全家福!

全家福2

全家福2

全家福3

全家福3

m41a3

m41a3

m1a1

m1a1

m1a1

m1a1

m26

m26

悬挂

悬挂

悬挂

悬挂

网友A:
HL一贯的风格是又粗又短的炮管,这是最不可忍受的错误。我觉得改造HL坦克,改炮管是第一位的。不改的话,怎么都摆脱不掉一股子玩具味道
我也是M41A3改造党,呵呵,钢波金属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HL一贯的风格是又粗又短的炮管,这是最不可忍受的错误。我觉得改造HL坦克,改炮管是第一位的。不改的话,怎么都摆脱不掉一股子玩具味道
我也是M41A3改造党,呵呵,钢波金属履带

原来也想过,一是替代材料不好找,而是改完后好像要用热缩管替代原来的塑料外皮,破坏了整体性,后面要用补土修饰+重新涂装,工程比较浩大,所以先不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也想过,一是替代材料不好找,而是改完后好像要用热缩管替代原来的塑料外皮,破坏了整体性,后面要用补土修饰+重新涂装,工程比较浩大,所以先不考虑.

这确实是大工程!我改了之后效果是很帮了,但也把我累死了,上补土从新上色,现在正在旧化过程中,就一个字 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也想过,一是替代材料不好找,而是改完后好像要用热缩管替代原来的塑料外皮,破坏了整体性,后面要用补土修饰+重新涂装,工程比较浩大,所以先不考虑.

来看看队友的改良工程。炮管方面有同感,替代材料很难找,而且改正比例后就无法射XX弹。
发烟器我未拆过,有时间的确要看看。最近在检验HL安装方面的瑕疵,发现有些地方还需要整顿下。
不知道大家的M41会不会直行偏右?检验过两边履带的长度都一样,就喜欢偏右,原因何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来看看队友的改良工程。炮管方面有同感,替代材料很难找,而且改正比例后就无法射XX弹。
发烟器我未拆过,有时间的确要看看。最近在检验HL安装方面的瑕疵,发现有些地方还需要整顿下。
不知道大家的M41会不会直行 ...

有跑偏问题!我的是有点左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跑偏问题!我的是有点左偏!

还是HL的惯性毛病!看来必须检验下波箱最后那颗齿轮了……
平地和草地行驶的受力分别太大,草地行驶受力大很多。

网友:
期待LZ的加灯改良。

网友D:
炮塔 刹车 是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炮塔 刹车 是怎么弄的???!!!!!!!!!!

我是用泡沫,其他材料也可以.主要是要顶住蓝箭头所示的电机轴达到刹车效果!

楼主:
车灯改造!

昨晚改造了头灯。原有单个灯光废弃不用,最外侧两个原来装饰用灯打孔、穿线、加白色发光二极管,接到照明线路上。

工具:1mm一字改锥(没有手钻),发光二极管(摄像头上拆下来的),主板电源线(感谢华硕)

没有手钻比较麻烦,灯的最细部分断掉了,不过中间穿了线不影响强度。上图!!!!!

灯泡

灯泡

网友B:
LZ强啊!你是用这1mm的一字改锥钻这灯管吗?
车体内接电源那张可否上一张清晰的看看?能的话请把胶纸拿掉最好,谢谢!
我对电路完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强啊!你是用这1mm的一字改锥钻这灯管吗?
车体内接电源那张可否上一张清晰的看看?能的话请把胶纸拿掉最好,谢谢!
我对电路完全不行……

一字改锥弄的,没有手钻,用改锥很费劲,要不我就把4个灯都改了。1mm钻灯下面那个杆很容易断,我的两个都断了。不过用手钻的话也要把孔扩到1mm,要不电线穿不出来。
电路就把二极管的两个引脚放在原有电路上能亮就可以,那张图里的胶条下面什么都没有,固定电线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字改锥弄的,没有手钻,用改锥很费劲,要不我就把4个灯都改了。1mm钻灯下面那个杆很容易断,我的两个都断了。不过用手钻的话也要把孔扩到1mm,要不电线穿不出来。
电路就把二极管的两个引脚放在原有电路上能亮就可 ...

谢谢!车灯还是两盏较像样,保留你的方法。有时间就搞一搞它!

网友:
1mm的螺丝刀打孔,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车灯还是两盏较像样,保留你的方法。有时间就搞一搞它!

互相切磋,共同进步。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互相切磋,共同进步。呵呵

期待你的其他改装。

楼主:
驱动轮加轴承,诱导轮家轴承未遂----残废一个

驱动轮轴承尺寸:内径*外径*厚度--8*12*2.5

我用卡簧来给轴承限位,卡的稍微向外一点,这样波箱固定以后可以卡死轴承.没有弄得太复杂.

诱导轮本来也想换,但是粘得太紧翘的时候直接残了,诱导轮里面原本带铜套,不折腾了.我给诱导轮买的轴承是5*8*2.5,内外径都有点大,有要改的朋友可以试试4*7*2.5的,每个轮需要两个.

今晚把波箱罩搞定车体内部基本就改完了.涂装………………没有概念

轴承紧合度

轴承紧合度

卡簧限位

卡簧限位

卡簧限位2

卡簧限位2

位置

位置

残废的诱导轮

残废的诱导轮

网友B:
貌似必须把轴承锁紧在车体,驱动轴的转动精度才会提高吧?
还不太懂……观摩观摩。汗~轮子果然一拆就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必须把轴承锁紧在车体,驱动轴的转动精度才会提高吧?
还不太懂……观摩观摩。汗~轮子果然一拆就挂……

比如从波箱外壁到车体内壁的距离是15mm,那减去轴承的厚度2.5mm剩下的距离是12.5mm,那么你把卡簧卡在13.5或者14的位置,波箱上紧以后轴承就被顶死在内壁上了.不知道我说的你能理解不

网友:
等LZ上改轴评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从波箱外壁到车体内壁的距离是15mm,那减去轴承的厚度2.5mm剩下的距离是12.5mm,那么你把卡簧卡在13.5或者14的位置,波箱上紧以后轴承就被顶死在内壁上了.不知道我说的你能理解不

明白。但轴承只是顶死在车体内壁,驱动轴转动时不会松吗?等待您的测试结果。
最近也在思考,尽量用简易点的方法来加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从波箱外壁到车体内壁的距离是15mm,那减去轴承的厚度2.5mm剩下的距离是12.5mm,那么你把卡簧卡在13.5或者14的位置,波箱上紧以后轴承就被顶死在内壁上了.不知道我说的你能理解不
主轴没凹糟卡簧是会移位的,该用个带边轴承 从外装,加个套筒在主轴,轴承才不会移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抉择最终选了塑料版,电池改为3000mah。周六到家,总体做工比我想象的好,有个路轮有问题,卖家又发来一个,还在路上.

昨晚把摇臂垫片加上了,解决了路轮摇晃问题。时间紧没照相,以后再补吧!

改造计划(基本 ...

路轮瑕疵正好做战损像真!

网友:
刚看了,M41的驱动轮加轴承比较费劲……

网友:
我比较喜欢带法兰的轴承
黑色是车体
红色是卡簧
橙色是轴承
蓝色是轴

楼主:
加法兰轴承要把车体延伸出来的部分锯掉!

网友B:
不止要锯掉,还要扩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止要锯掉,还要扩孔……

是滴!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滴!很麻烦!

兄弟,我期待您的测试效果!

网友:
今天买了M26的路轮、驱动轮,导向轮,履带!
发现M26的路轮和导向轮都是用来粘的!郁闷!

网友:
是啊!HL的美军坦克负重轮都是粘上去的,要加轴承而又不伤负重轮内外的话,
只能另买一套,加了轴承才粘上了。HL有点似黑商……

网友:
首先必须用带法兰的轴承,第二最好固定方式类似于论坛里其他兄弟发的那种用3科螺丝外加垫片方式固定。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固定轴承,而且能够保护车体。因为HL的塑料材质真的不咋样,跟早期坦克比起来实在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地下。其实打磨跟扩边不会难啊,一把电磨两下就搞定了。

网友:
慢慢搞 不要急。。。。。。。。

网友B:
我似乎找到一个适合M41加法兰轴承的办法,但又不必动刀动枪的方法了!
在车体内加轴承座,可以采取不同的安装形式,大家研究看看这方法可行不?

网友:
这个方法好!
可惜淘宝上只能找到内径是8mm的套!
8mm以下的没有!郁闷死了!

网友:
哎……看来这方法还是落空了。

网友E:
我的M41用的是钢波,每次打开都发现底壳上会有少许黄色和黑色的金属屑,应该是驱动轴的铜轴套和波箱支架摩擦产生的碎屑,看来用金属履带行走时,波箱承受的震动还是蛮大的。如果改装轴承的话,说不定震动会传递到底壳上,把底壳震裂,这或许是恒龙没有在底壳上做轴承的原因吧。
田宫的是金属底壳,装轴承没有底壳碎裂的顾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M41用的是钢波,每次打开都发现底壳上会有少许黄色和黑色的金属屑,应该是驱动轴的铜轴套和波箱支架摩擦产生的碎屑,看来用金属履带行走时,波箱承受的震动还是蛮大的。如果改装轴承的话,说不定震动会传递到底壳 ...

还会有这样的事? 加轴承不是更能减低驱动轴的虚位和震动的吗?

楼主:
履带挂胶+波箱罩!

履带胶片终于切割完成.粘得时候弄得我指尖全市胶水!不过效果很不错!!

另付波箱罩图片

胶片

胶片

完成效果

完成效果

完成效果

完成效果

笑脸???

笑脸???

波箱罩

波箱罩

网友:
呵呵……履带挂胶的效果还是不错滴!辛苦是值得的。
建议那链去掉,不然就旧化下。要不感觉有点失真了……

网友:
铁链像个大笑的嘴巴

加上车灯跟张脸一样

网友B:
LZ加轴承的测试结果又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加轴承的测试结果又如何?

好像没什么效果!不知道你们说的驱动轴虚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什么效果!不知道你们说的驱动轴虚位是什么意思?

轴承无法稳固是吧?我找到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但还是必须打磨车体那突出来的塑料部分。
两指尝试摇动驱动轴看看,如果会有松的感觉就是有虚位了,这情况在塑料波箱比较常见。

网友:
问下兄弟。您是用哪种胶上履带胶块?

楼主:
我也不知道,公司产品部找的,没有一个中文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公司产品部找的,没有一个中文字

这是强力胶,操多几次,胶块就会开口了。最理想的还是瞬间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似乎找到一个适合M41加法兰轴承的办法,但又不必动刀动枪的方法了!
在车体内加轴承座,可以采取不同的安装形式,大家研究看看这方法可行不?

估计行得通!但还是要钻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行得通!但还是要钻眼!

最佳的方法如图,不过老外没用轴承,用铜圈,如果改用带边轴承更理想。

网友(2013-02-08):
有一种型号为0808的铜套装上正好

网友:
QQ群,271050848  遥控M4A13猛犬技术交流群

网友F(2013-03-22):
引用 网友B:
LZ加轴承的测试结果又如何?

丁姐能不能给出个铜套或者轴承的链接?尺寸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丁姐能不能给出个铜套或者轴承的链接?尺寸也行

铜套尺寸我帖子有提到了,去看看就懂了。

网友:
内容HL一贯的风格是又粗又短的炮管,这是最不可忍受的错误

网友:
看看你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