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刷1.33固件的飞友注意,AHRS-S也要校的。

楼主(2011-09-20):
刷了1.33固件一直是起飞时就严重的侧翻, 全鸡检查,故障依旧。换歌机架,还是故障依旧。 后来乌鲁木齐的朋友 阿龙提醒, 才在调参软件里面检查问题。发现 AHRS-S严重的偏差。 校正后。故障消失。稳稳起飞。   特此提醒一下各位还没刷1.33的飞友。

网友:
我每次到飞场都拿计算机看过,确认所有参数都正确 包括GPS 才起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了1.33固件一直是起飞时就严重的侧翻, 全鸡检查,故障依旧。换歌机架,还是故障依旧。 后来乌鲁木齐的朋友 阿龙提醒, 才在调参软件里面检查问题。发现 AHRS-S严重的偏差。 校正后。故障消失。稳稳起飞。   特此提 ...

你是什么版本升级上来?

楼主: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