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L的遥控电路是不是都一样的?

楼主(2011-09-20):
我打算买一套HL的电路回来改装,我想问问HL1/16的坦克的电路是不是都一样的?
请知道的大大们解惑一下!
谢谢了!

网友:
一套下来不贵,但是以后会后悔。控+接收板+中放版160左右。建议你买个210的TDF6A,配个坦克用的电调(有110也有200多)

楼主:
LS的老大能给个链接吗?
偶新人,什么都不懂!
谢谢了!

网友:
天地飞6a你在淘宝上搜就可以了。不知道你是想要改造什么功能?

楼主:
刚上淘宝看了一下,那些遥控和电调都不懂怎么用!
俺新人,还是买成品套装比较容易:loveliness:

网友:
也可以的。

网友:
电路都是一样的,就是机关枪声音可能略有不同,没炮塔的车型没有旋转波箱,还有就是网上卖的貌似都是散件,不会像整车那样给你把线都接好的,需要自己来折腾。

楼主:
我刚去淘宝问了一下,
整套下来也不便宜
打算直接买辆三号不到300,整套电路拆下来用,嘿嘿!~

网友:
小心啊,不到300的说不定只是开关控,要看清楚问清楚。

网友:
冒烟版本跟不冒烟版本的电路是天壤之别,千万别买不冒烟的版本。

楼主:
现在打算买一台全塑料版的虎1算了!400左右!

网友:
倒,还不如买电调加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把它整台坦克拆散,要他的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把它整台坦克拆散,要他的零件!
拆件买这个划算,二百多块

楼主:
楼上的大大给个链接!

网友:
你到底是想要电路板还是零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路和零件都要!
嘿嘿!

网友:
200块买零件有点贵 如果是开关控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大大给个链接!

他内个可不是比例遥控……你想好

楼主:
HL的东西适合我们新手玩,你们老鸟当然看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