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ger的电池有人用过吗?效果如何?

楼主(2011-09-20):
ebay上搜6s 1200的电池搜到很少,看到tiger的包装还挺好看的,不知道有人用过吗?
30C 5C充电,有虚标吗?寿命如何?
用过的人麻烦说下,谢谢了哈-。-

网友:
国内的电池几乎没有不虚标的,厚道的虚标少,不厚道的10C标成30C。具体如何没用过的人是没办法说的。

楼主:
要是25的虚标到30C还能接受-。-这价格能买到1200mah 30C的电芯完全不可能额-。-25C都悬-。-
不过用6S的话,20C应该就够用了吧?

网友:
不清楚,看包装有点仿格式的啊

网友:
我买过900 25c的 7.4v拿到手上第一感觉还不错,但几块对比了下,感觉做工比较粗,有两组电池电蕊不平整,反正一共买了五组,电池外观都是千姿百态
放电和容量没有专业工具,不发表

网友:
用的是A级电芯,质量还可以,60个起落了,没有怀孕,就是虚标的很蛋疼,如果用实标数据的价格和格式的价格差不多,所以总结一句,还是买好点的吧,买这个不划算

网友:
我用过。标2800的,实充电只能到2600多一点。

楼主:
标题

2800 冲了2600正常,总不可能放光了吧。。等到手了我再po使用感受哈。。

网友:
如果大家手里有B6或者Maxpro X6这样的串充,测容量还是比较容易的。用0.5C左右的电流缓慢放电,放到任何一片电芯电压达到3.0V截止,这时屏幕上显示的放出容量基本上就是电池的实际容量了。现在虚标容量的电池估计比较少,一般虚标的都是C数。不要说30C了,国内能做出20C电芯的厂家只怕不到一只手那么多。

网友:
我买过900 25c的 7.4v,用在环奇825上,包装非常好,但是电量根本不到900,从飞行时间上来说也就700。最让人无语的是号称25c结果不如环奇原装12c的暴力。电池严重发热,手都摸不了,原装的只是微热。
以后不会选这个牌子的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看看重量再说吧!C数大的一定重,轻了肯定虚标

网友:
没用过 求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