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CM的船

楼主(2011-09-20):
60CM的船要用多少KG的舵机才行啊,3KG的行吗?

网友:
9G舵机就够了

楼主:
我听老虎说之小要17克哦。到底3克够不够,

网友:
標準3003就ok

网友:
一般玩9克舵机就够了。

网友:
呢种可以吗?50-60cm的船

网友:
尼龙齿的小了点吧,如果是金属齿的能达到2公斤/CM的力就可以一般玩玩了

网友:
8G的舵机,完全可以了。我65cm的O艇装了十几块钱一个8G的舵机,速度上60再加急转弯一点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