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环球TSL200回转工作台问题

楼主(2011-09-20):
昨天在旧货市场碰巧淘到了台环球的回转工作台,做工的确不错,价格也满意。只是缺少手轮,估计是被人卸掉卖铝去了。另外有些东西不懂,在此请教:刻度盘可以前后滑动一点,不知是有问题还是就是这样设计的?回转工作台上的离合在什么地方会用到?想简单拆修一下,心里又没底,不知哪位有它的说明书哪天有空给拍张照片看看,主要是手轮部分的结构,手轮我能做,就是想拆开看看,谢谢。
相机没在家里,不然拍张照片给大家看看
....................
图片来了,大家有空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刻度盘是用来归零的,和百分表的表盘能动是一个道理的,离合器有两种,一种是用两个手柄转动下压压板压旋转部分,另一种是只有一个手柄离合机构在回转盘的中心轴上,在下面的。一般大的或高级的设计才用这种,普通的大多是两块压板压紧的

网友:
可惜没图片   大家都没兴致   估计是这样的

网友:
手柄是分别锁紧回转盘和手轮用的,立卧的啊,淘到宝了。并没有少什么铝的手轮,那位置是装蜂窝板快速精确分度用的,用刻度轮那分度可以满足简单的分度了。

网友A:
我有一个和楼主的一样的,就是150MM的对于我来说小了点,如果楼主嫌大的话想和楼主换换,差价可以协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和楼主的一样的,就是150MM的对于我来说小了点,如果楼主嫌大的话想和楼主换换,差价可以协商的

如果是卧用嫌小的话,可以做一个200-250的扩展盘放在上面用。

楼主:
6楼的朋友,其实我以前更想找160的,200的真的很重,几乎快搬不动了。偶尔嫌小加个扩展盘是个好办法,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
顺便请教一下,最后那张图中间那标志是啥意思?好像能使回转盘和蜗杆进行离合,但我没想出这有啥用?
不知您的是否是新的,有说明书的话方便时把结构图那页给传张照片过来,我想拆开检修一下手轮部分,谢谢喽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啊,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