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改无副翼,舵机连杆应该买多长的?

楼主(2011-09-20):
450改无副翼,旋翼头和十字盘已经买了飞越的,忘记买舵机连杆了,正好也不知道该买多长的,请知道的朋友给说下,谢谢!

网友:
舵机连杆用原来的就可以啊。。。。

网友:
原来的就行

网友A:
到飞越那买正反牙的那个似乎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飞越那买正反牙的那个似乎可以

LZ问舵机连杆。。不是调螺距的那个。。

网友:
原配的就可以

楼主:
飞越正反牙的那个送我都不用,买旋翼头时自带的那2个  我拿手掰了下就断了,中间那个孔偏到一边的,造成一边薄一边厚,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正反牙的那个送我都不用,买旋翼头时自带的那2个  我拿手掰了下就断了,中间那个孔偏到一边的,造成一边薄一边厚,呵呵

就是要这效果。。。炸机不至于把桨夹球头那部分炸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