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用车刀

楼主(2011-09-20):
加工铝材的车刀和加工钢材的车刀有什么区别?应该怎么选择?请赐教。

网友:
应该就是断削槽深一点吧

网友:
表面更光滑,防止粘刀,用一般点车刀,车的时候加煤油也可以达到类似效果

网友:
这个区别是建立在使用者技能水平与使用环境的

在高生产效率的现代生产环境中,用专用刀片可以用更少的时间,更高的表面光洁度。

在DIY的大家有的是时间,于是如何提高表面光洁度是它与普通刀片之间最大的不同

在刀片的形状上。铝合金的前角特别大

并且刀刃的R角特别小(也就是俗话说的,特别锋利)--这个与刃尖的R角没有关系

还有一个表面一般是镜面效果

。。

我前一段时间,也获得了一些,铝合金刀片,这些刀片可以直接作切纸刀用,

这点在普通的硬质合金刀片中,是绝无仅有的

另外。铝合金刀片并不光加工铝合金,它也用于铜或其它有色金属。

最后说几句

这个刀片要求的切削速度极高,有些是 800-900米/分钟。

这个刀片的重新修磨,较难。

这种刀片退出使用的标准是以工作的表面光洁度来决定的。

网友:
好象是YT12,白钢刀一样行,要看你如何麿刀了

网友:
麿 念什么??

网友:
高速钢条就行.俗称的白钢条.锋钢

网友:
白钢就可以,特点是前后角都可以比车钢材的大一些

网友:
磨刀是以时间为成本的

现代加工中,磨一刀有可能要花五分钟,但五分钟车床上生产出来的价值有可能是两个刀片的价值。

于是磨刀的第一个要素是你的时间值多少钱。

第二磨刀的水平。如实讲,业余的DIY级的爱好者,有几个磨得好刀的(以此为生的专业者不在此列)

大部分同学。连哪个是前角也分不清的。当然这个说开了,不好说

这世上最精细的是人。精粗陋的还是人。。。

楼主:
感谢 大家 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