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8mm半牙螺丝

楼主(2011-09-20):
昨天发贴求教双桨问题,有魔友指出是SF摇臂连结在平衡翼固定座上的螺丝松了。

检查了一下,是内六角圆头M2*8mm的螺丝,淘宝上找了一下,没有合适的。

大家如果知道购处,麻烦短信PM一下淘宝链接。谢谢。

网友A:
淘宝应该有的,最好用杯头螺丝,就算滑了还能用夹头拧出来,手上如果有M2*10的话也可以自己磨短

网友:
这个螺丝飞跃有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应该有的,最好用杯头螺丝,就算滑了还能用夹头拧出来,手上如果有M2*10的话也可以自己磨短

杯头可能会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杯头可能会厚

我知道是什么螺丝了,你买圆头内六角,没8mm的话就买长点的,自己挫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是什么螺丝了,你买圆头内六角,没8mm的话就买长点的,自己挫掉点

谢谢。不过淘宝上有M2*8MM 的全牙圆头内六角螺丝,不知道能否用在所说的位置。

网友:
 什么叫半牙螺丝。。。有一部分是光杆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LZ 所指是 轴套螺丝吧?   带末段的部分螺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所指是 轴套螺丝吧?   带末段的部分螺纹吧!

是的呀,固定SF摇臂到副翼固定座上面的螺丝,末段部分带螺纹,M2*8mm(参照亚拓说明书规格)。
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C:
回复 网友E:

   飞越有这个部位的轴套螺丝! 半圆头的!建议一旦刀口有松滑的表现就及时更换掉!以免以后拆卸不下来就麻烦了!                                                                                                     ◆半圆头内六角轴套螺丝:M2×5.5MM×3颗
◆半圆头内六角轴套螺丝:M2×6.0MM×3颗
◆半圆头内六角轴套螺丝:M2×8.0MM×3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558431880&_u=k4np47qd0c2

网友:
本来是一两毛一颗的打上模型的恍子就卖到一两块了

网友:
这个不是标准件,单个的做螺丝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越有这个部位的轴套螺丝! 半圆头的!建议一旦刀口有松滑的表现就及时更换掉!以免以后拆卸不下来就麻烦了!                                                                                   ...

谢谢阳台侠,已经去你给的网店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