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整个FPV系统直接车载是不是更好?

楼主(2011-09-20):
稍微有些异想天开哈。既然大部分
FPV
模友都是有车一族,我的想法是:
1. 改造副驾驶位置,使得副驾驶前方玻璃成为HUD屏幕或者类似装置。
2. 使用时,FPV收发天线直接装在车顶上,可以采用吸盘固定
3.
遥控器
的信号走PPM音频信号去车顶高频发射器
这样做的好处是:
0. 恶劣环境、长时间操作FPV都能比较舒适。
1. 副驾驶的HUD即使在平时也可以做导航仪或娱乐使用
2.天线较高,发射的地面效应好
3.辐射远离人体
4.设置FPV飞行环境更为便捷。

网友A:
好是好,就是大面积HUD比较难实现

网友B:
直接中间屏幕实在一点。
万一自己开车的时候谁帮你看?

网友C:
没车的飘过

网友D(2013-08-14):
我的是瑞风,我已经在驾驶座靠背上安装了显示器,有车载电脑。
坐在第二排座椅上,前面有桌子,放键盘鼠标,用电脑。
现在就准备把控做一个长引线的吸盘天线放到车顶,图传接收也放车顶。
以后坐车里FPV,等搞好了上图。

网友:
这样的FPV确实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