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砂轮片转动的时候,左右摆!应该怎么修整??

楼主(2011-09-20):
最新问题!
径向没有凹凸的窜动了,现在是感觉砂轮在左右摆,难道我要把金刚石笔,从侧面去修整砂轮吗??

另外,大家磨白钢刀时,戴口罩吗??

-------------------------华丽的分割线(下面是旧问题,已解决)------------------------------------
听说可以用旧的砂轮片来修整新的砂轮片,解决震动问题。我新买了一台金鼎的砂轮机,2相的,350W,买小了,郁闷

没有买整形刀,我又没有旧砂轮,能不能用厨房的那块磨刀石来修整砂轮片啊?就像磨车刀那样,慢慢靠上去??

各位在磨白刚刀的时候,都戴口罩吗?据说粉尘会吸入肺中,得尘肺病的!

补充一下:我这台砂轮,开机的时候明显看到砂轮有径向的跳动,1~3mm左右吧,运转起来后,砂轮机放桌面上会慢慢的走向一边。但是不会说有很大的震动声。能磨刀。
这样的情况需要修整砂轮吗

网友:
大型磨砂轮都是做几个小的类似钢片的轮子串在一条轴上,然后靠近砂轮靠挤来修整砂轮

网友:
买一个金刚石镀层笔,方的那种,便宜,15元左右,用起来还行,就是耐用度差点,跟开玻璃孔的那种类似

网友:
不可以 危险

网友:
用砂轮肯定对肺部不好,做好防护好一些,但不能杜绝。
旧砂轮可以修,但是粉尘较大,用金钢石笔也差不多的,不过相对少一些。

楼主:
看来大家都建议我买金刚笔了???就架在支架上靠近砂轮是吧,好,我试试

网友A:
开动砂轮,用磨光机磨。
粉尘有点大,憋住气一下子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动砂轮,用磨光机磨。
粉尘有点大,憋住气一下子就搞定。
磨光机??是角磨机是吧?就是砂轮机和角磨机都要开??问题是角磨机没有支架固定啊,手持的话会不会磨不好呢

网友:
以前没金钢石笔的时候,都是拿旧砂轮修的,可以修整,但是由于本来被修整砂轮就掉粉尘,加上用来修整的砂轮也掉,等于是两个都掉的,而且粉尘更容易变的小,因而吸入较多,但如果没有金钢石笔到是可以用。

网友B:
先将砂轮精调一下,可以减少修磨量,用粉笔支在砂轮正面,手转动砂轮,慢慢前移粉笔,找到砂轮凸点,松开砂轮紧固螺丝,用薄纸壳在砂轮孔部垫一下上紧螺丝再试一下,使砂轮同心度准确一些,没有金刚石修正笔买只钨钢头划针也行,搁在垫铁上慢一点修正,一点一点来,不要着急注意安全,很快就会修磨好的。

网友:
一定要修整,要不碎裂了会伤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将砂轮精调一下,可以减少修磨量,用粉笔支在砂轮正面,手转动砂轮,慢慢前移粉笔,找到砂轮凸点,松开砂轮紧固螺丝,用薄纸壳在砂轮孔部垫一下上紧螺丝再试一下,使砂轮同心度准确一些,没有金刚石修正笔买只钨钢 ...

大哥你说的蛮详细的,我这些菜鸟的都看懂了!谢谢你!
意思是不是这样:
1.先松开紧固的螺丝,把砂轮尽量安装成正圆。把凸出来的地方收进去。
2.实在是无法调整了,就把金刚修整笔放到支架上,慢慢向砂轮靠近,好比是车床在车东西了!把砂轮车圆!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有没有错!!

网友:
开机的时候明显看到砂轮有径向的跳动,1~3mm左右吧,运转起来后,砂轮机放桌面上会慢慢的走向一边

这种情况下,必须作表面修整,最好作一个动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磨光机??是角磨机是吧?就是砂轮机和角磨机都要开??问题是角磨机没有支架固定啊,手持的话会不会磨不好呢

可以轻松修到不振动,
就手持,角磨机要开
比用修正笔修的正
能轻松修整磨钨钢的绿碳轮,这种砂轮用一般修正笔还搞不定,它们的硬度差别不是很大。

网友C:
方头砂轮笔.方头才好用.尖的不要买.要买 方的,买1个方的.可以够你修N个砂轮了

网友:
没金钢石笔,用废的大理石切片也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头砂轮笔.方头才好用.尖的不要买.要买 方的,买1个方的.可以够你修N个砂轮了
方的,我记住了!谢谢
另外山村农夫的方法我到时也试试

楼主:
最新问题!
径向没有凹凸的窜动了,现在是感觉砂轮在左右摆,难道我要把金刚石笔,从侧面去修整砂轮吗??

网友D:
这个危险的东西我可不敢乱说,从侧面修我也修过,就是别让笔画出太明显的痕迹,不然有爆裂的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危险的东西我可不敢乱说,从侧面修我也修过,就是别让笔画出太明显的痕迹,不然有爆裂的危险。。。。

別教壞小孩
什麼都不重要,人命才是最重要的
砂輪不能修側面的
否則...............

一般來說全新砂輪配合面都不會差太多的
除非
1.砂輪質量太差---->修了也沒用,爆了會傷人,換個好一點的
2.砂輪軸孔配合有問題,市面上有賣變徑套可以變的,或是壓板沒裝好------->調整一下就好了